[外设] 苹果iPod HiFi音响-光宝电源挂了~

楼主(2020-01-11):
ipodHiFi是个很厉害的角,音质特别棒,不过听着听着就没声音了,放家里扬声器被儿子戳凹下去了,今天看了一老外的拆机视频,我也拆开看看~漂亮的照片网上多的事,这个就省了~
用电吹风使劲吹~5分钟左右用钢尺塞进去慢慢撬开~
低音扬声器塑料架子,不过挺结实!
拔开里面3只扬声器的插口
打开前面面板,一体化的电源及功放模块,赶紧很高大上~
这些线都包裹着吸音棉,很漂亮,不过下一秒就不一样了~
估计是时间太久受潮氧化,弄在手上黏的不得了,像极了沥青~弄在手上很难洗净,很恶心!
终于拆下,因为是晚上所以拍摄效果不是太好!
这个功放板做工非常漂亮,布局合理,视觉感很强~
背面也很漂亮,这么密集的布设竟然不用散热器,实在是高!
问题来了,电源接通无电压显示!电源就在功放板下面!
光宝?建兴?
打开盖子壳上有明显的烧焦痕迹!
电源部分有降压部分有升压部分,板子高压部分有两处明显烧焦!
一个集成块和一个贴片电阻已烧毁,型号不明,不知有没有大神能帮忙~

网友A:
换个电源接着用这电源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B:
看输出电流很小。找应该不难,17V估计是功放。6V 是解码 3.3是CPU待机的。找个15V 2A的然后6V 3.3V用线性降压接到15V就可以了。不过不知打上电时序是不是1:3.3, 2:6+17.

网友B:
      你注意看光耦5只两只用于反馈,剩下的都是电源热端向冷端送去,这么就是给待机CPU或初始电路一个就绪或故障信号。也就是保护电路复杂而已。电源只要电压,电流,纹波比原来的好完全可以使用。关键还是我说的上电时序信号点必须弄清楚。

网友C(2020-09-28):
你好,请问您修好了没?我也有一个电源坏了。可以帮修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您修好了没?我也有一个电源坏了。可以帮修修吗?

论坛的大哥大姐们可以帮忙修理一下这个电源吗?真心想修复一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注意看光耦5只两只用于反馈,剩下的都是电源热端向冷端送去,这么就是给待机CPU或初始电路一个就绪 ...

你好,这个电源可以帮忙研究修理好么?我是不懂电子的,开关电源对于高手来说这是基本功,就看功底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接着用这电源估计也不便宜

请问一下这个能帮忙修复一下吗?谢谢你

网友D:
[attachment=21938690][attachment=21938691]
电源成功修复,有需要维修电源的可以单独交流
这个时间长电源很容易挂,就是表现为插电机器没有任何反应,上电用不用遥控器都可以触摸按键+/-键,有指示灯会亮的,声音调到最大会有红灯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论坛的大哥大姐们可以帮忙修理一下这个电源吗?真心想修复一下使用

我刚刚修复一个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输出电流很小。找应该不难,17V估计是功放。6V 是解码 3.3是CPU待机的。找个15V 2A的然后6V 3.3V用线性降 ...

这两天成功修复了这个电源,3.3V  6V的DCDC电路输入源都是17V, 3.3V和6V电路结构是对称的,输入都是一个二极管串17V与DCDC芯片输入,他们是同步起来的。然后系统还会有DC OK/ AC OK检测信号给到功放板(电平3.3V)。17V电源属于恒流输出,电流采样,反馈等都在电源板,如果只有电池供电,17V 功率输出会有限制。
整版电源拓扑结构大致如下:
电池9V供电经过逆变升压为交流信号,与220V交流输入共用电桥整流,降压,稳压电路输出17V直流信号,17v后端挂2组DCDC降压输出3.3V与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成功修复了这个电源,3.3V  6V的DCDC电路输入源都是17V, 3.3V和6V电路结构是对称的,输入都是一个 ...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修复一个电源

你好,怎么联系你?我的音箱在老家放着,可能要过年后才有机会找出来修了。到时候拜托您了

网友(2020-10-28):
引用 网友C:
你好,怎么联系你?我的音箱在老家放着,可能要过年后才有机会找出来修了。到时候拜托您了 ...

可以先按我上面的思路自己排查一下,尝试自己修修,搞好了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1938690][attachment=21938691]
电源成功修复,有需要维修电源的可以单独交流
这个时间长电 ...

我也是同样问题,如何联系你

网友:
能开灯一下,坏的IC型号吗

网友:
做工比较精致,现在的已经改进了很多

网友:
型号都 烧没了,难搞。

网友:
IC封装飞了还在音箱里面的啊,,,找找就可以了,,就怕阻容烧了不知道参数这种电源估计也找不到图纸,,,单损坏无烧黑的元件,,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