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华WR1200JS拆机,原厂固件刷BREED

楼主(2020-01-11):
拆开后板号是YH-WR330,以为是换了主板   高清图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8004

板号是YH-WR330

主控MT7621AT

南亚128M内存

5G  MT7612EN

2.4G  MT7603EN

所谓的双频天线

拆下和TP家的双频天线对比一下

刷BREEDR的方法
先下载
https://breed.hackpascal.net/breed-mt7621-pbr-m1.bin

找一个 4G或4G以下 的 U 盘并选FAT16格式化,,,,在 U 盘根目录建立 WR1200JS 目录,,,并把“breed-mt7621-pbr-m1.bin”复制进来。

把 U 盘插到路由器的 USB 接口。

原厂固件刷机:
1.打开 Telnet 服务器

http://192.168.2.254登陆,,出现修改密码提示,,,
忽视,,直接输入下面的开启Telnet
http://192.168.2.254/adm/telnetd.shtml
点Telnet后面的ON。。。变成OFF

2.  登陆http://192.168.2.254  ,,在管理页面,把账号 admin 改为 root ,密码Admin123并保存

3.使用 root 通过 Telnet 登录路由器并备份原厂固件

    DOS模式进入Telnet ,,输入Telnet 192.168.2.254   出现输账号root ,回车,密码Admin123

        #进入 U 盘目录
        cd /media/sda1/WR1200JS

       # ls

        #备份原厂编程器固件
        dd if=/dev/mtd0 of=all.bin

        #备份原厂 EEPROM
        dd if=/dev/mtd3 of=Factory.bin

4.刷入 breed

    mtd_write write breed-mt7621-pbr-m1.bin Bootloader

5.重启路由器并按住 WIFI 键进入 breed,重复备份编程器固件,,EEPROM,,刷入其他固件

楼主:
刷ASUS的AC1200GU官方固件无线信号不错啊,稳定性好,开启网页快速,,无访客网络,CPU和内存状态有缺陷,,试着修改MAC,,改后连无线信道都会丢失

刷OPENWRT可以有很多插件,,无线信号也可以,,FULLCONE类型感觉不错   拦广告,,,这些比ASUS官方的更有趣,,,稳定性也不错,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Ul6XNwP_YdUypnZMcAigQ 提取码: kxfj

分享一个hanwckf固件,,FULLCONE设置在防火墙
默认ip:192.168.2.1
默认用户名/密码:admin/admin
默认WiFi密码:1234567890

优点多多

缺点只有:  访客网络限速和隔离感觉不好用

访客网络限速不能限上行,,,AP隔离网段是同一网段,感觉不能隔离,,

网友:
是原厂固件还是别的有好固件,我一直用原厂,没刷

网友(2020-02-21):
没看懂啊,谁能在指教一下。

网友(2020-05-16):
刷了梅林有没有无线信号

网友:
收藏  必须留下  路由器以及在路上了 感谢

网友:
192.168.2.254  网页没有反应 无法连接

网友:
可以用K2P的懒人一键刷机工具
话说我刷成老毛子之后又刷回原厂了,原厂用着挺好的

网友A:
按楼主的方法刷了breed和hiboy的老毛子,功能完全正常,但是2.4G灯不亮。
有没有一样情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方法刷了breed和hiboy的老毛子,功能完全正常,但是2.4G灯不亮。
有没有一样情况的? ...

我的好像也是一样的情况,今天有空再确认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像也是一样的情况,今天有空再确认下

好的,确认后麻烦说下是不是和我一样2.4G灯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的,确认后麻烦说下是不是和我一样2.4G灯不亮

在用友华1200js刷的华硕1200gu固件,2.4g灯没问题

网友:
老毛子固件,2.4G灯确实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确认后麻烦说下是不是和我一样2.4G灯不亮

确认在老毛子固件下,2.4G的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在老毛子固件下,2.4G的灯不亮

感谢感谢。
我是刷完一段时间后才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刚好加完扇热片,还以为是加扇热片的时候把哪里弄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友华1200js刷的华硕1200gu固件,2.4g灯没问题

好的
其他功能正常吗?

网友(2020-09-09):
这里有一篇超方便的刷breed帖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049376-1-1.html

楼主(2020-11-12):
完美刷AC1200GU,,访客网络

PIN不是那相同的12345670

华硕原厂LED灯显示正常,,

老毛子的无线LED灯有一个不能点亮,但不影响使用

有地区码,,

没有功率调整,继续研究功率调整

以下是网上转借的图,,也没功率调整,这种机型难道没有功率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