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压力锅机械定时器

楼主(2020-01-11):
不知有没有别人拆过,自己拆开来了解下。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机械手表的结构,有一根类似游丝上的往复飞轮,采用全金属零件为了耐热。

网友(2023-08-20):
金属的用在厨具上容易生锈,美的等牌子已经换成塑料的了。
金属的得加防锈润滑脂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