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根电线

楼主(2020-01-11):
外边捡的,看的挺粗,捡回来了。看图吧

不知道什么地方用这样的线。

网友:
双芯屏蔽线,信号线,话筒线都能用。

网友:
模拟摄像头的综合线

网友:
2×0点五加屏蔽很多地方都可以用,电源线示波器线,很多地方

网友:
工厂建设施工完,丢弃的这种线太多了,都是几米长的带屏蔽的信号线,工人也不敢捡回来,都是拉垃圾的车,拉走了。

网友A:
屏蔽层 可以用来做 吸锡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 可以用来做 吸锡线用了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那是我剪断了,好剥皮。

网友:
和我一样,垃圾佬一个

网友:
编织网可以当吸锡带用。

网友:
屏蔽线啊,信号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我剪断了,好剥皮。

记得一个乞丐,弄了好多饮料,本来可以卖很多钱,结果他把饮料倒了把瓶子当废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一个乞丐,弄了好多饮料,本来可以卖很多钱,结果他把饮料倒了把瓶子当废品卖。 ...

呵呵 你这么说是要干嘛呢?要不这点线你出邮费我送你,在你手里可以发光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一个乞丐,弄了好多饮料,本来可以卖很多钱,结果他把饮料倒了把瓶子当废品卖。 ...

说是这样说,哪个敢收来路不明的食品来卖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是这样说,哪个敢收来路不明的食品来卖呀?

这不多么?病鸡埋了都有挖出来卖的

网友:
可能是话筒用的屏蔽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多么?病鸡埋了都有挖出来卖的

这不同,病鸡 ,起码有个加热加工过程,卖价也高一点,利润和风险 比 高很多,一瓶饮料卖3块,正常拿货2块,你拿鼠货卖他1块,还是直接拿来喝的,风险大很多

网友:
这是拆铜卖的节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同,病鸡 ,起码有个加热加工过程,卖价也高一点,利润和风险 比 高很多,一瓶饮料卖3块,正常拿货2 ...

你这也不对,那你这么说,用病鸡就无不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