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晃眼快过年了,给RAV4 VFD天气时钟做了个亚克力外壳

楼主(2020-01-11):
RAV4    25363     VFD

另外也做了此屏幕的STM32驱动版,目前在调试频谱功能,遇到一些麻烦,如果哪位大哥大姐愿意出手相助,赠送STM32版时钟一个。

网友A:
壳子多少钱做的?给个链接,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多少钱做的?给个链接,谢谢楼主。

这个都是定制的,TB上随便找都行,具体有意思发消息给我

网友:
做的不错,希望能分享资料

网友B:
用M11BT222的VFD时钟也刚刚完工了,断断续续搞了两个月...什么温度、遥控、光感,还有其他一些功能都做上了。
感觉点阵式的VFD像素太大了,无论怎么做,字体都不好看,显得粗糙所以还是用了段码式的。
另外...寿命据说只有5000多个小时

网友B:
频谱功能,是指音乐频谱显示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据说要用到傅立叶,否则做出来的效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功能,是指音乐频谱显示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据说要用到傅立叶,否则做出来的效果不行 ...

是的,STM32有DSP库可以用

网友:
ESP8266驱动不错,哪里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11BT222的VFD时钟也刚刚完工了,断断续续搞了两个月...什么温度、遥控、光感,还有其他一些功能都做上了 ...

点阵的字体同样也好看的,主要是得找到合适的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STM32有DSP库可以用

你这个是C8T6吧,不带DSP的

网友C:
快速傅里叶看程序就好了,之前做过一次,感觉像是采集的不对,如果你调不出来,我觉得可能是你采集电路设置的不好,建议把AD采集的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速傅里叶看程序就好了,之前做过一次,感觉像是采集的不对,如果你调不出来,我觉得可能是你采集电路设置的不 ...

应该是 采集频率没有设置好,用的定时器,DMA自动采集

网友:
驱动板有套件吗?我有这个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采集频率没有设置好,用的定时器,DMA自动采集

驱动板多少钱一块?

网友(2020-07-21):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是只用了RAV4的VFD部分?原来的PCB遗弃了么?

网友(2021-03-04):
这个屏多少钱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