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求教影驰的JMF667h跳线,万分感谢!

楼主(2020-01-11):
有一个影驰的667h板子8贴的

原本贴的是4颗东芝9ddj,现在想改成8贴东芝8ddj。  开卡软件识别如下:

这样也能开卡,但是只能开成120G,估计是跳线不对。请大佬们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看ce表?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e表?紫薯布丁

667除非哪个版本(忘了)可以看CE表以外其他都不行,只能玄学开卡,用608还是609工具可以但是好像只能看到16CE以内的

网友:
我就看不明了,右边你选中的蓝色条下方是显示4/4,你选你红圈这型号会不会4/8?难道你开卡不是先点auto选片号?

楼主:
我点了auto后显示的型号就是这个,但应该是红圈里的型号,因为8ddj是4c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e表?紫薯布丁

怎么看ce表呢?667h好像看不到吧?

网友B(2020-02-16):
楼主的跳线搞到了吗

楼主(2020-05-19):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跳线搞到了吗

搞到了,其实就是原来的跳线就行了。8贴4ce

网友C(2021-04-17):
这个固件支持7DDK吗?667H 和670H固件通用吧

楼主(2021-11-05):
引用 网友C:
这个固件支持7DDK吗?667H 和670H固件通用吧

不太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