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m18电池改保护板加均衡

楼主(2020-01-11):
米沃奇m18电池改保护板加均衡

网友A:
花了不少功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不少功夫吧

今天一下午搞定

网友B:
没必要,原装板子好的话加个电阻直接用傻冲充电,原版保护很好了,电池没问题不用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原装板子好的话加个电阻直接用傻冲充电,原版保护很好了,电池没问题不用平衡的。 ...

二手电池,板子坏掉,只能换了

网友:
换的板子和平衡充板也不会便宜,不如咸鱼入没电压的m18,十五左右一块,买回来换电池。买过四个,有三个板子是好的,换了vtc4电池,米沃奇原厂电池不建议换板子。不换板子还可以使用原装充电器或者代用充电器,都比用傻冲快很多。

楼主(2020-02-15):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原装板子好的话加个电阻直接用傻冲充电,原版保护很好了,电池没问题不用平衡的。 ...

电阻加在哪里

网友:
加了保护板,好吗?增大内阻,自放电。

网友:
10K电阻傻充方便

网友:
唉,等等,是用点烟器当烙铁拆电极金属片吗?有才华啊

网友:
厉害!牛奔的改装

网友C:
那个洛铁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洛铁牛啊!

点烟器做的

网友(2021-07-15):
弱弱的问一下
米沃奇的机器 是不是只要电池正负极连接就能工作?
这样可以转接牧田款的电池吗?

网友D(2021-08-15):
走弯路了,加电阻直接变傻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弯路了,加电阻直接变傻充。

怎么加呢?

网友(2021-09-22):
这玩意应该有平衡吧两个大芯片多层板,充电输入脚MOS管保护。下图自己研究的送给新入M18工具茫然的朋友!换新电芯也能解锁,此方法充电4灯逐个全亮表示充电完成,完全充满4灯全灭自动关闭充电(这个时候输入电源是无法充电的)。

网友E:
图片修正放电正极

网友(2021-11-28):
引用 网友E:
图片修正放电正极

还有一个引脚是做啥的

网友(2022-09-14):
怎样改傻充啊?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