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个速龙4400

楼主(2020-01-11):
闲来无事将速龙4400的核心给拆了下来

拆完发现两个排容坏了

网友:
头盖骨都给掀掉了

网友:
看上去焊点非常的密。如果有溶剂,可以溶掉封装看芯片的彩虹。

网友:
我们这儿方言叫   祸害骨头

网友:
上盖是如何掀起来的???

网友:
上显微电镜,看下里面

网友A:
拆下来不算什么,毕竟是焊上的
要能给装回去还能正常用那才行

网友:
这东西确实拆了玩玩就好 性能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不算什么,毕竟是焊上的
要能给装回去还能正常用那才行

这种也拆过,是粘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不算什么,毕竟是焊上的
要能给装回去还能正常用那才行

针脚有断线,不然就试试。

网友:
可以提炼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