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台开机黑屏,不能启动的电脑并修复

楼主(2020-01-11):
这台电脑一直都不稳定,以前总是坏,是因为硬盘坏道的原因。现在换了固态硬盘用了一段时间又开机黑屏然后,又重复启动,一直循环。因为这是两条内存滚插的,一般认为是内存的问题。
后来经过我的火眼金睛一看,靠近内存的那里有一个电解电容鼓包了。
一般这种年数久的廉价的主板,它就会存用电解电容,而不是固态电容,就会出现年数久电解液干枯的现象。
然后经过分析这电源也是大水牛的杂牌,然后一不做二不休也把它拆开,果然发现也有一个电解电容鼓包了。
于是就动手把这两个电解电容给换了,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可能很焊接,采用连根拆除的方式。就是破坏电容那一个处壳橡胶。然后把脚给剪掉,只剩下一点点,接上一个新的电解电容,其实我喜欢用固态电容。只是没有带在身边。两个部件的电解电容换掉以后,现在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大水牛也不算很杂牌

网友:
大水牛当年很火

网友:
E5400吗?还是E5200:lol:

网友:
这类问题,多数是电源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也是用楼主的方法换过主板上的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
大水牛,七彩,航嘉 。这些在2005年的时候都很不错的,名气都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