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京东视频红包买的慈慈插座(CC-4-414W)

楼主(2020-01-11):
慈慈牌插座因为价格优惠,貌似在京东淘宝拼多多的销量都不错。我也是看到它比公牛便宜了一半,利用在京东看了一个月每天三分钟的视频红包13块加实出4块
买了一个自行接线的分控4插,准备换掉用了好多年的插台式机的万能插排。有点不放心,遂拆开看看排插的质量如何。

背面三个警告提醒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前面两个下面还重复一遍,安全意识好,只是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吧?

初看还是可以的。背盖接线处还标了剥线8毫米。

塑料为pp,号称750阻燃的。四壁厚度2毫米多点,但上下就要薄不少,不好测量,手摸大概要比四周薄0.5毫米吧。一体铜条为黄铜,
宽3毫米,厚0.5毫米,0.5*3等于1.5的截面积,承受10A的电流理论上是行的。

接线位,中间火线左边地线右边零线。怎么看着有点单薄,宽度略小与一体铜条,厚度一样。材质是不是镀镍?黄铜还是紫铜?忘记用小刀刮就装回去了,下次接线时看看,不要是铁就好。

不满意的是一体铜条这边,三个接头没有用塑料隔开,用空气绝缘,但距离近了点,不到5毫米,而且不是定死了位置,能够左右稍微摆动,就怕搞不好短路。
问个问题:220伏电空气绝缘最少距离是多少才不会放电?网上查有的说3毫米有的说4毫米还有的说6毫米,有没有标规呢?

分控开关,是单触头的,触点材质为紫铜。

一体铜条火线,与开关之间是焊接的,一体铜条上有个向下的小触条,先插入开关接条中的小孔再焊锡的。没分离出一体铜条不好拍照,就口述了。

一体铜条零线。为什么在分出插套的位置打孔呢?为了定位吗?可为什么地线又没有?

一体铜条地线。

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看看三极插套是如何布局的。光从上面看俯视图,还有点担心火线零线之间距离会不会太短了,实际有67个毫米的间距,应该足够了。

可以看到,铜线和一体铜条的连接方式为压接而不是焊锡接,据说这是超声波焊接的?不懂。这种方式比焊锡接更牢靠还是更省成本?
零线有一根铜丝没有焊到,工人做事能认真点吗?错误这么明显。这就不善咯,换我是质检,非训斥你不可。

三极插的火零两插弹片明显设计得短了,应该像地极插弹片那样长才好。可以看出,火零都是有一面只接触到了一点点,只起到了卡住的作用忽视了接触面积,零极还在接触面积大的那面挖了个孔,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本来另一面就只起了个卡住作用,这样不是大大减少导电面积吗?都像地极那样两面都完全接触多好!

指示灯的两极安放位置是这个插座最不好的地方。火线零线脚这么长,不知道从开关的另一个方向绕过去焊接火线脚,却简简单单的套个塑料皮绝缘之后就上下叠在一起,塑料皮也不知道是啥材质的,摸起来软软的也不像黄蜡管。要是哪天过热融化不是得短路了?而且零线脚也距离一体铜条地极太近。为了以后不出现什么意外,我只得把它们的间距尽量扒拉开点。

一分价钱一分货,十分价钱两分货。贵的不一定是好货,但便宜一定没好货,确实这样!

看到的朋友能赏几个M币吗?我的竟然是负数,为何?

网友A:
我们这380的变压器三相之间铜柱的间距都1mm多点,你这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380的变压器三相之间铜柱的间距都1mm多点,你这算啥

这样应该不太注意安全吧,220伏铜线的pvc绝缘皮厚度最少都得0.7毫米了,两根线叠放一起就1.4毫米了。

网友B:
看一个月才13块……
淘宝特价版每天固定2~3毛,每天1块,周日2块的限时红包

楼主:
每天一块有效期只有24小时的。

网友C:
不可能是黄铜,黄铜没弹性,用机械加工的话说就是,黄铜材质很“粉”

网友:
固定是用盖板,盖上就不晃了。。。这个应该激光打生产日期,到年数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个月才13块……
淘宝特价版每天固定2~3毛,每天1块,周日2块的限时红包 ...

支付宝没有666了,是吧?

网友:
慈慈作响的插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是黄铜,黄铜没弹性,用机械加工的话说就是,黄铜材质很“粉”

看颜色应该是黄铜啊。这种颜色不可能是磷青铜吧?难道还有其他,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