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 的 TDP 与 实际功耗

楼主(2020-01-11):
最近在考虑过气主板升级U的事,主板上的“使用TDP小于77w CPU”,让我一个小白纠结万分。查找了一些资料得出了一些结论,不知道合不合适,请各位大佬批评指正。TDP的官方定义:“热设计功耗 (TDP) 以瓦特为单位,表示所有活动内核在英特尔定义的高复杂性工作负载下,以基本频率运行时消耗的平均功率。
其中一个关键处是 “基准频率“,这是相对于 超频 和 睿频来说的,看到很多帖子说 CPU的实际工作功率 ≈ 散热量,那问题就来了:
1.对于不超频和睿频的CPU,如 酷睿i3 3240 和 赛扬G1620,而言,满载功率不会超过TDP,最多等于TDP,但明显i3 3240性能更优,说明消耗相同的电量,i3 3240带来更多的好处
2.对于超频的U,如 酷睿i5 2500s,基准频率是2.7G,睿频到3.7G,TDP=65w,当最高频率满载运行,实际功率必然会高于TDP,至强E3 1225v2也是如此。但区别是后者的频率范围是3.1~3.6G,最高频率运行,功率也不会超过77w太多,而i5 2500s则会高很多,因为频率浮动范围太大。
对于我的主板,只有三相供电,据说优质供电线路可提供30W/相,劣质的约25W/相,七彩虹保守选择后者,则U的总供电量为75W,若打算长期进行数值运算,选择i3 3240较为稳妥,其次是E3 1230v2(TDP 69W)或者i5 2500s(TDP 65W),而TDP 等于77w的E3 1225v2则不是好的选择。

网友A:
不用考虑那么多,一般的主板只要功率和型号支持,就能上,

小主板17*17的那种,有些支持的功率比较小,上四核会麻烦点,但是四核也有低功耗,

网友B:
浪费精力在这些地方没意思的了

网友C:
考虑太多了,按官方给的TDP就行了,没必要纠结其他的

网友D:
直接上E3或者i5就是了、

网友E:
我一般会选择,1230V2

网友F:
主板一般能支持的CPU就能带得动的,要是带不动说明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G:
我还真没碰到这个问题,管什么tdp,只要说明书说主板支持,那就直接怼上就ok了

就算说明书说不支持,但只要借口对,一样可以怼上试试

网友:
2020了 还在纠结3代U的TDP? 我觉得该纠结的是 等10代出来呢,还是上9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那么多,一般的主板只要功率和型号支持,就能上,

小主板17*17的那种,有些支持的功率比较小,上 ...

嗯,主板上写的是“支持intel LGA1155/SNB处理器(3相供电,支持TDP 77W处理器,建议使用功耗少于或者等于77W的处理器)”,就是这个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精力在这些地方没意思的了

主要还是无知啊,一开始真不知道TDP和真实功耗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太多了,按官方给的TDP就行了,没必要纠结其他的

嗯,官方给的是“支持intel LGA1155/SNB处理器(3相供电,支持TDP 77W处理器,建议使用功耗少于或者等于77W的处理器)”,原来配的是G1620,考虑到是二手的,就是不知道直接上77W TDP 的 E3 1225v2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E3或者i5就是了、

是,可能我选择3代i3有点保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会选择,1230V2

嗯,我也挺中意这个,看大家都叫他神U,但就是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一般能支持的CPU就能带得动的,要是带不动说明电源功率不足

电源功率我计划用的是一个旧的,主板供电是20口的,新主板是24口,查了下说可以通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真没碰到这个问题,管什么tdp,只要说明书说主板支持,那就直接怼上就ok了

就算说明书说不支持,但只 ...

老哥,你是真正的勇士,主要考虑到是凄惨红,而且是H61,如果是华硕或者微星,我感觉更稳妥

楼主:
嗯,这个就是规格书了,看来它是对自己的3相供电不是很自信啊~

楼主:
这个主板竟然是13年出的,而且15年还有更新的BIOS?
C.H61U V27A_1006N        dos, Windows/        2015-04-22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会选择,1230V2

前段时间23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230大洋

E3 1225v2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