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MOS类的芯片是不是特别容易怕静电?防静电手环接到能导电的金属即可?

楼主(2020-01-11):
CMOS类的芯片是不是特别容易怕静电?我有个音量控制芯片pga2311上电状态下手碰了下(没碰到引脚)就不正常了,估计是里面的电阻坏了一部分...

防静电手环接到能导电的金属即可?接的金属一定要接地才有效果?

谢谢

网友A:
防静电手环要接地,比如接暖气片、金属自来水管,如果是新小区,也可以接家里插座的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手环要接地,比如接暖气片、金属自来水管,如果是新小区,也可以接家里插座的地线 ...

接到没有接地的金属没有效果么? 平时摸到不锈钢水龙头被电一下就算是放电了?

楼主:
新问题来了,买的防静电手环的夹子和贴手腕的金属并不导通,这样就没办法导掉静电了吧,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B:
防静电手环的内部就是个1M欧姆的电阻    人体接地的时候串联进去    用来放电  必须接地  那些无线的静电手环  得手环上的纽扣靠一下铁桌面才能放电  否则无效

网友C:
MOS是电压驱动的,低电流高阻,注定了静电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是电压驱动的,低电流高阻,注定了静电敏感。。。

嗯,确定是静电打坏了,换了个芯片就好了。
这芯片也有意思,打坏其中一部分

网友:
天气冷风干物燥容易产生静电,前段时间老婆早上起床去关夜灯(我自己用月饼盒盖做的,两线插头没接地线),手碰到铁盒感觉被电了一下(身体静电放电),导致led灯隔离驱动短路烧毁电源跳闸,发现这个隐患立马改成三线插头铁盒灯罩加了根地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静电手环的内部就是个1M欧姆的电阻    人体接地的时候串联进去    用来放电  必须接地  那些无线的静电手 ...

防静电手环的金属夹子和腕带内侧的金属并不导通,这样就没办法导掉静电了吧,是不是质量问题?

楼主(2020-04-14):
连到一个金属物体上有效果么?还是一定要接到连了地线的插座的地线上(插个三插电源线然后从地线孔导出来)?

网友D:
一般在动手之前,去水龙头上洗个手,既干净又去静电。。。。。

网友:
看到使用手环的维修员,是把机器放到一片垫子上,而手环就连在垫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在动手之前,去水龙头上洗个手,既干净又去静电。。。。。

问题是短时间内静电又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