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小结:量产了一个台电幻彩16G的盘,银灿is917+intel正片(第一次搞这个)

楼主(2020-01-11):
我的U盘就是下图这种(上面的彩色盖子,从边缘稍微用指甲挑一下,很薄的,然后整体抬起来就ok了),16年为了玩黑苹果,连续买了4个,一个2X元,使用正常,因为是第一次搞,抱着玩的心态,而且我的专业和IT数码没啥关系,暂时研究了,过段时间不摸就忘干净了,所以写个小结,以备自己查阅。另外,如果有的话,也希望大神们指点下其他玩法,折腾的乐趣即在于此:

ChipGenius检测信息,是is917主控+intel闪存(黑白正暂时不知道):

于是拆解看看(摄影技术非常渣,只能凑合看了),和用软件检测的信息一致,从芯片上蚀刻的字看,貌似应该是intel的正片(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量产:

我用的是银灿IS917 U盘量产工具V2.11.00.90 v104_02_07081的这个版本(下载地址: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Innostor/2017/10701.html),年代比较古老,说明一下,这个版本对于初次量产的我的这个U盘有效,注意是第一次量产才有效,当第一次量产成功后,这时利用工具读取的坏块数是工厂17+2(量产发现的)=19,于是试着再次用这个版本开卡,很遗憾失败了,提示64错误(Can't get Diskletter!,无法获取盘符),试着在windows里面手动分配,资源管理器仍无法出现图标,于是利用工具读取了一下坏块数,变成了10,继续用这个版本进行修复性操作,再次提示78错误(Get Total Sectors fail!,获取总扇区数失败),估计还是因为开卡后减少的那些坏块并不能真正通过工具检测,另外我也不会对开卡的相关选项进行设置,无奈之下,只能放弃这个版本。

哪位大神能讲一讲上面这张图里面的这些选项的作用和设置方式,感激不尽!

下面是关于上段话描述的几张图,变成10坏块没有截图,另外测试是插的2.0口:

上面的版本不行,于是我又找了一个,银灿IS917量产U盘工具v2.11.02.63 V917106M45-8中文版

(下载地址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Innostor/2018/12551.html),

说明:这个版本我在一开始初次量产的时候试过,提示1035错误(IDBT is single plane / MP multi plane !,查询得知IDBT貌似是工厂坏块表,但是具体这句还是不太懂,IDBT是单面或者多面?望大神能解惑。。。),查看坛内,有说法:用记事本打开SETTING.SET文件,然后搜索IDBT.把=号后面的数字删除.@黑翼白羽),自己是第一次搞,毛都还没摸到,没敢实验。

用这个新点的2.11.02.63版本挽救上面开卡失败的U盘,各种设置好后(除了选择芯片型号等常规操作以外,也勾选了开卡设置,里面的设置选项和上一个版本稍有不同,不会设置,全部默认,下面有图,有大神能赐教下么?),这次居然很顺利,一次就成功了,于是又看了一下坏块,变多了,变成了27,但是容量居然比上一个版本还大了一丢丢(14831MB VS 15008MB),实在是搞不懂。如下面的图,都是后截的:

PS:写的很乱,另外自己头一次尝试,云里雾里,各位有货别掖着,指点一下啊,谢谢!

最后是最终搞定后的测试图和优启通安装成功的图,本来有张103的读图,没截,后来又量产了一遍,只有93了,自己感觉量产后写速度特别写小文件的速度好了不少,另外复制4G左右的大文件,windows复制框给的写入速度可保持在40M左右:

1.12加点内容,继续折腾,找到了这个版本,银灿IS917/IS917LFA量产工具V2.11.02.07版V917105M16
下载地址: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Innostor/2017/11224.html,利用这个版本,将U盘分割成一个可读写的空盘及一个不可读写的cd-rom盘,写入优启通最新版本的ISO(用下图的生成ISO,直接保存一个ISO),在一台老H61,一台老AMD皓龙6136×2的服务器(泰安主板)以及一台新的联想品牌机(7代I3,全3.0u口)测试了一下,开机启动进入PE功能正常。

注意下:网上的很多教程都提到,获取cd-rom启动盘功能时,下图的这个地方需要选择CD-ROM Emulation+Disc模式,而实际我选择的红框中的单CD-ROM Emulation模式,前者我试了一下,量产成功后,win7系统只能识别出前面的这个Cd-ROM盘,后面的空闲可写入分区无法识别;而但选择后者时,下面那个公用分割区的横拉条变为可用,把公用区设置为100%(这里也可以通过横条前面的下拉框进一步分出加密磁区等玩法,我没有测试),然后记得勾选智能分区,重新量产,则cd-rom盘和后面的空盘都能正常识别,后面的盘读写也正常。如下图:

另外,我在用上文提到的2.11.02.63版文时,其磁区分割页面变成了下图这种:

其中,Public对应Hidden partition setting(隐藏分区设定,选择有这个的组合后,可设置磁盘大小、卷标等),而里面的这个Public2则是对应在windows系统下能正常读写公共分区,选择相应的组合,相应的setting模块就被激活。Public的使用场景可以作为黑苹果启动器(如四叶草,变色龙等)的UEFI启动分区(配合cd-rom分区写入PE iso的特点,相应的可以打造同时能启动黑苹果、windows PE并能安装win的双启动盘,黑果采用U盘启动可明显减轻每次升级后的维护难度,还是有好处的),而Public2分区对应的则是日常的数据分区,用来储存你自己的一些数据。另外这种页面的版本,没有AI partition智能分区的功能,需要自己计算大小,比如优启通PE ISO填进去后,大小为896M,然后你的U盘识别的容量是15008M,我就直接两者相减,然后将数值填入Public2 Partition setting的Partition Size那个框框里面,点确定之前,还要填Total Size,把总U盘容量填进去,这样同样也可以量产成功的。我试验了一次,同样也是可以的,但是不知为何,当我在win下把量产成功后默认的fat32公共数据分区试图格式化成NTFS分区时,分区变得无法识别,所以才有找了2.11.02.07这个版本来做这件事。

最后,水平有限,盼望坛友们能多回复,多指点,多交流。

网友A:
所谓的量产就是直接把U盘插在电脑的USB口用量产工具进行读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量产就是直接把U盘插在电脑的USB口用量产工具进行读写吗?

我的理解所谓量产总体就是给U盘格式化(包括低格和高格)后并装上一个“操作系统”(主控的固件),让他变成平常我们使用的那种状态。当U盘出现容量显示异常,无法写入,RAW模式等情况的时候,用量产可以将U盘修复成正常使用形态,类似于硬盘的低级格式化工具+分区工具+高级格式化工具加在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另外,量产工具可以sorting并标记坏区,调整可用容量,配合使用,可以使某些坏块很多的U盘通过缩容而保持可用状态,类似于老牌机械硬盘厂商自研的工厂级调试工具或是PC3000一类的硬盘修复工具的作用,还有就是,不同版本的量产工具可以更新U盘主控的firmware,如果选择合适,有提升读写速度等好处,最后,还有很多平常工具无法实现的工厂级别的设置项目可用。。。自己的理解比较肤浅,范围也窄,互相学习了。。。

网友(2022-02-28):
请教楼主,你量产时用的哪个操作系统?XP、WIN7、WIN10中的哪个?

网友(2024-02-02):
量产的过程其实就是把一个能用的u盘先用各种办法变砖然后再把这个砖量产成U盘+CDROM的过程,其中的快乐只有量产过的人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