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飞利浦 Philips DVD860 进仓困难拆修

楼主(2020-01-11):
罗丝刀上磁

CD仓不能自动归位,最后要手推一下,读碟困难,解决方法:转动部位加硅润滑脂,清洁光头。

拆去这两个罗丝,拔出插排,就能见到光头。

拧出两个自攻,CD仓能拉出来。

搞定。

网友A:
CD进仓不能归位这个简单,找一段自行车用的气门芯里的胶管,剪大概2毫米左右,套在那个电机轴上,在上皮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进仓不能归位这个简单,找一段自行车用的气门芯里的胶管,剪大概2毫米左右,套在那个电机轴上,在上皮带 ...

加大皮带拉力,是个办法,如果开维修店,帮别人修,肯定采用此法,快速,且留下后门,隔一年半载,还有机会返修,赚多一份钱。

楼主:
图太多,懒得去编辑了,全当资料留着吧,本机很好拆,关键这几张,特意选出。

双光头,纠错率为零,正版DVD碟,当年使用率很低的原因,当CD机使用,效果很好,没纠错率符合CD机标准。

毕竟嘎仔大厂名机,很人性化,当年4000价,机箱很扎实,镀金端子,有保留价值,样子不难看。

记住这张图可以了,好拆得很,零部件质量过关,按键也不错的,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值得把玩。

网友B:
电源部分为啥不用工频变压器,或加个金属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为啥不用工频变压器,或加个金属屏蔽罩

工频变压器,机箱会很厚,金属屏蔽罩没必要吧,有外壳的吗,非专业人员不要打开,小心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为啥不用工频变压器,或加个金属屏蔽罩

金属屏蔽罩不利散热,具体问小日本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频变压器,机箱会很厚,金属屏蔽罩没必要吧,有外壳的吗,非专业人员不要打开,小心点就是了。 ...

因为这不是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金属屏蔽罩不利散热,具体问小日本去。

荷兰飞利浦,为啥问小日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荷兰飞利浦,为啥问小日本?

Made in japan,面板上有,第二张图,东芝为飞利浦代工的。

晚上试了DVD碟,效果不错,一定要正版,手头只有十张,也是这部机子使用率不高的原因,准备做CD机使用,DIY小功放,作音源比电脑准,校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de in japan,面板上有,第二张图,东芝为飞利浦代工的。

晚上试了DVD碟,效果不错,一定要正版,手头 ...

那设计还是飞利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设计还是飞利浦啊

日系风格就这样子,洋鬼子的比较粗犷,东芝有款一模一样的,外壳颜色稍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为啥不用工频变压器,或加个金属屏蔽罩

这个机器应该是东芝代工的,可能不是高端的发烧机型,所以没有用工频变压器和金属屏蔽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日系风格就这样子,洋鬼子的比较粗犷,东芝有款一模一样的,外壳颜色稍有不同。 ...

那估计不是OEM是ODM的……早期好多马兰士就是飞利浦OD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估计不是OEM是ODM的……早期好多马兰士就是飞利浦ODM

这么多M能否详解?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了。
老机不出仓通常是皮带老化变硬或者变软无力,不足驱动进出仓

网友D:
这个机器电路板这么复杂,
做工精良
音质到底如何。
看表面比马兰士好很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多M能否详解?

OEM就是飞利浦设计,东芝代工,按照飞利浦的设计要求做出来。
ODM就是东芝有这款机器,贴个飞利浦的标就是飞利浦了(有些有少数地方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EM就是飞利浦设计,东芝代工,按照飞利浦的设计要求做出来。
ODM就是东芝有这款机器,贴个飞利浦的标就 ...

OD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电路板这么复杂,
做工精良
音质到底如何。

普及版的马兰士新机2000元以下的,远不如它,860可是4000元极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