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只患白内障的SONY FCB-IX470变焦摄像头

楼主(2020-01-11):
见螺丝就拆,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
型号

惨不忍睹的前镜,非常多灰和霉丝

变焦镜组:

光圈或是快门,通过一摇摆电机实现开关

光圈后的镜组,固定不动,也发霉鸟

机身上也有按键板,有自对焦开关,放大,缩小,还有两个不知什么功能的按键,还有多个联机接口,
通过上位机可实现高速拍摄,每分100多米的印刷速度下可以抓拍到静态图像,可以通过机柜面板放大,缩小图像,可看清一个1MM的图像印刷套位的精度

按键板的反面

主板,多肉有料

主板另一面: 试机只4线即可工作,两灰色输出视频,红黑12V电源

CCD板,多层板,中间压有软排线与主板连接

还带记忆电池

背面是CCD,上面也有霉丝,可惜拍糊了

两只对步进电机,带动丝杆实现对焦和放大缩小,两只小板子是光遮挡传感器,缩放或对焦到极限时关停电机的位置传感器

对焦前镜组》日夜转换镜片(红外滤镜)》中镜组》变焦镜组》前镜组
都已用洗结精+清水清洗干净

日夜转换镜片(红外滤镜)

日夜转换镜片(红外滤镜)

两片式光圈,叶片打开时会双向滑动

中间镜组板,光圈组装在此后面,通过两个柱子定位

装上光圈组

变焦镜组和另一侧滑动光杆

变焦镜组在两条光杆上滑动变焦

装上变焦筒

装上两只电机

安装两只位置传感器

装底铁板和主板,安装顺序出错,导致装不上排线

装上CCD板

CCD板装在整个镜组的后面

排线装不上了

拆散重来

插好排线

按键板装这边

底板,
1/4英寸英制丝孔,装快装板可固定在三脚架上

还算明亮的眼睛,前镜组后镜片的镀层已霉坏,侧光时才能看到

固定到三脚架上

采集卡在WIN10下装不了驱动,下N个驱动也不认,测不到画质
以后搞只USB采集卡回来再测试
就这样吧END

楼主:
网上找了参数

大致翻译(机翻)
FCB-IX470
图像传感器---------1/4“ 超级  CCD
图片元件-----------768(H) × 494(V)
分辨率大于 --------470TVL
镜头光学变焦:-----18× 缩放 f=4.1 至 73.8mm (F1.4 至 F3.0)
数码变焦  ---------4× (72× 带光学 变焦)
视角 -------------(H)约 48° (宽 端) 约 2.7° (广角端)
最小工作距离-------10mm (宽 端)  800mm (远 端)
最小灵敏度---------3lx (F1.4)
信噪比---------------大于50分贝
电子百叶窗---------1/4 至 1/10000秒--20秒
白平衡-------------自动,手动
视频输出-----------VBS:1.0Vp-p (同步 负极) 和 Y/C
功耗:-------------2.8W变焦时3.6W
电压:-------------6-12V

网友:
好像是德州仪器的方案,镜头的结构跟一些大变焦相机很类似,有光驱快门,还有红外截止片切换等。

楼主:
出图了放大效果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图了放大效果不错

不错不错,挺清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挺清晰的

你的要求比海平面还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求比海平面还低啊

这本来就是AV画质,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本来就是AV画质,不能要求太高

现在最最最基本都720P了吧,这种画质的AV真无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