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Y808_DIY】RX8025T 和 RX8025AC时钟芯片驱动总结

楼主(2020-01-11):
最近在制作各种时钟,试了1302  1307  PCF8563 等等等都不理想,每天误差都大于2秒,看论坛有8025的介绍,特意买了两种,都顺利调通。
因为我用的是micropython,代码就不贴了,玩的人少。介绍下方法和经验,算是回馈论坛的朋友,说不定可以帮到大家。

1、建议先用一片AT24C02 调通IIC,其实IIC协议是标准的通用协议,先用24c02可以解决协议的问题,而且以后的闹钟数据可以存在24c02里面

2、RX8025T 和 RX8025AC 的地址和通讯协议完全相同,起码我买的地址都是    器件地址:50,十六进制0x32,二进制进制0b110010

3、两种芯片日期格式中的星期不同,特别要注意RX8025T的,是用位来表示星期几的

4、ESP8266内部有上拉电阻,直接接4根线就行了   VCC   GND    SCL    SDA

5、从地址0 开始读取7个字节就是日期和时间加星期,写也一样,BCD码的,转一下10进制而已

self.i2c.readfrom_mem(self.addr, 0x0, 7)

RX8025T 我测试了,24小时误差小于1秒(没看出误差):两次用NTP和RTC比较,网络稳定,NTC延时比较固定 106ms/2

【后续】:8025AC但是没有测试到一天,结果24小时后,日期不加一,直接从 23:59:59----》24:00:01,看了网上文章是要设定12 24小时(包括地址 <<4 ),但是没有成功,暂时放弃了,只用8025T了;建议大家要是买就买8025T,容易搞定。

网友A:
micropython的编译环境是哪个?习惯了Keil跟IAR其他的都弄不来了…8226的编译环境都弄不好啊…

网友B:
有跟风发过帖,单纯用8025T的时钟输出功能替换过一个32.768k晶振,装机到现在66天快了4秒,可能现在冬季气温低有点影响。以前的晶振一个月误差能有一两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跟风发过帖,单纯用8025T的时钟输出功能替换过一个32.768k晶振,装机到现在66天快了4秒,可能现在冬季气 ...

厉害了,闲了回去换一个试试去,电池消耗的快不快?8025t用的是3v单独供电?

楼主:
测了48小时,一秒都不差。

MicroPython v1.12 on 2019-12-20; ESP module with ESP8266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backend=GenericMicroPython]
>>>
========================= RESTART =========================
>>> %cd 'G:\doing_1_study\模块_RTC_RX-8025T'
>>> %Run RX825T_test_06_NTP_24c02_read.py
#6 ets_task(4020f4d8, 28, 3fff9df0, 10)

Last_set: 2020-01-10 22:24:24          Day:4 [0:Mon 6:Sun]

RTC_Time: 2020-01-12 23:12:01          Day:6 [0:Mon 6:Sun]

NTP_Time: 2020-01-12 23:12:01          Day:6 [0:Mon 6:Sun]

网友:
python各种不适应,看了下hello word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闲了回去换一个试试去,电池消耗的快不快?8025t用的是3v单独供电? ...

理论的功耗是比较低的,单纯时钟输出电路也很简单,不过我是用在外接电源供电的数码管时钟,电池供电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的编译环境是哪个?习惯了Keil跟IAR其他的都弄不来了…8226的编译环境都弄不好啊… ...

8266用VSCODE+platformIO

网友:
3231试过没?另外esp8266不是所有模块都内部上下拉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266用VSCODE+platformIO

不是都用那个arduino吗?听说那个好用点…我一直搭不起来

网友:
ESP8266+DS3231芯片,arduino框架,VScode+PlatformI开发,库一调就行啊,很稳。我还打了板子。

micropython试过,便利性个人觉得还不如nodemcu+l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都用那个arduino吗?听说那个好用点…我一直搭不起来

vscode也支持arduino

网友:
我还是觉得DS3231sn远比这些精确,可能我也没见过太好的,

网友D:
R8025带有误差校正功能,手动调校后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8025带有误差校正功能,手动调校后还是比较准确的。

RX8025AC这款不是温补晶振可以调整校正的,但RX8025T这款是温补晶振,因为没有详细说明所以只知道能调整温补间隔时间但不知道这个间隔时间与时钟快慢的关系,希望懂行的解释一下。

网友E:
和楼主一样也一直在玩几种时钟芯片,只是esp8266玩的不明白都是用STC15W在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楼主一样也一直在玩几种时钟芯片,只是esp8266玩的不明白都是用STC15W在弄. ...

我就是看你你的帖子才开始去买的。两种都买了。AC没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是都用那个arduino吗?听说那个好用点…我一直搭不起来

先装vs code,然后在vs code里面安装platformIO的插件,安装完重启插件,就可以在platformIO的页面上安装各种单片机的平台,板子和开发库了。应该是用过最好的arduino开发平台了。

强烈建议玩arduino的朋友都来用vs code+platformIO,比arduinoIDE好用一百倍。
另外强调一点,如果想要走时准确的钟的话,所有需要外置晶振,不带温补的的芯片都是渣,永远都走不准的。
不是芯片不好,芯片内部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个计数器而已,问题是外部晶振的频率受温度、布线等因素的影响太大,误差是不可能自己消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装vs code,然后在vs code里面安装platformIO的插件,安装完重启插件,就可以在platformIO的页面上安装 ...

感谢回复…不过我基础知识差…冷门一点的编译环境我根本就啃不动…英语基本上就是不会…看上arduino就是因为那玩意儿用的人多……谁知道开始就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装vs code,然后在vs code里面安装platformIO的插件,安装完重启插件,就可以在platformIO的页面上安装 ...

见过软件校正的没有时钟芯片一样跑的很好,几个月分秒不差…就是代码跟硬件要好好的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