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台电磁炉(1.九阳JYC-21HEC05)(2.美的C21-RT2120)的拆解

楼主(2020-01-11):
两台电磁炉(1.九阳JYC-21HEC05)(2.美的C21-RT2120)

两台待处理电磁炉,一台“九阳JYC-21HEC05”和一台“美的C21-RT2120”。
两台电磁炉属同年代产品,标称功率相同,都是2100W@220VAC,外观风格相近,用料及设计风格也很相近。

一.九阳JYC-21HEC05
1.1外观及铭牌。

1.2抠下底部的4个橡胶底脚,拆下螺钉,分解电磁炉为上下两部分。内部发现若干只已经死掉的小强。

1.3同期电磁炉的主要特征,较小尺寸的电磁线圈,也不是之前的一圈挨着一圈的密集绕制方式,且极大概率为铝线。

1.4拆开触摸板和电磁线圈,里面油污和灰尘已经较重了。全部拆解成单一部件,下水浸泡清洗。

1.5清洗后的面板。

1.6标注在面板内侧的面板注塑信息。

1.7微晶面板内侧,有一片隔热层,不知是什么材料的。

1.8底壳内外侧及名牌信息。

1.9散热用风扇(18VDC0.19A)及主控板正反面。

1.10主控板正面的几大主要部件。检查未见有明显异常元件。

1.11主控板背面元件。

1.12触摸板正反面。LED灯+LED数码管作为工作状态的指示,8个触摸感应器。

1.13那个有BYD商标的BF6910AS10是10通道电容式按键触摸芯片,CS1628是LED数码管驱动芯片。

1.14电磁线圈正反面及标注信息。

1.15组装起来,准备测试。

1.16交流电源中串入一只60W白炽灯,上电后灯泡较亮,按POWER键可开机,选加热后LED屏显示“E4”。“E4”是电源电压低的代码。
检查电流电压检测相关电路(4703+4703+3903三个1206电阻串联取样)未见异常。怀疑是串入的60W灯泡导致的电源电压低异常。
拆掉灯泡,直接上电,可开机,选加热,LED屏显示“E0”。“E0”是指电路故障,范围很广。

1.17因为其它大功率器件已经过一次检查,这次重点检查那些较大功率的检测电阻。测到R414(330K1W)时感觉异常,拆下测已断路。
未找到同规格电阻,用150K+150K+30K三个电阻串联代替上机。安全起见,仍串入灯泡上电,灯泡很亮,电磁炉仍显示“E4”。
拆掉灯泡直接上电,不再显示“E0”,电磁炉操作正常,试烧水,功能全部正常。

1.18后来在一次邮购其它零件时带来几只330K1W电阻。

1.19替换下临时代用的3只串联电阻,测试电磁炉使用正常。

1.20焕然一新的九阳JYC-21HEC05。

二.美的C21-RT2120
2.1外观及铭牌。满是油污的风扇口。

2.2背面6个螺钉拆掉,打开电磁炉。还好,这台里没有小强。

2.3与上一台风格非常相近的内部设计。里面的油污也很多了。

2.4拆开触摸板和电磁线圈,油污更明显。同那台九阳一样,全部入水浸泡清洗。

2.5清洗干净晾干以后的微晶面板正反面,内侧注塑信息。

2.6底壳的里外,及注塑信息。

2.7主控板正反面。测试主要部件,未见异常。元件焊接也未见异常。

2.8主控板上的几个主要部件。CHK S009是这台电磁炉的MCU。

2.9AP8012是内部开关电源芯片,IGBT用的是H20R1203。

2.10触摸板正反面。

2.11触摸板背面的芯片。那个有美的logo的BF6921A8也是BYD的电容触摸开关芯片。SM1668是LED驱动控制芯片。

2.12电磁线圈。及线圈骨架上的信息。

2.13风扇。18V0.18A。

2.14组装,准备测试。仍在交流侧串入60W白炽灯。插上电源,灯泡灯丝微红。
放上水盆,可开机,可选功能,风扇转动正常。加热时灯泡一闪一闪,不能正常工作。这应该就是串入的灯泡功率较小造成的现象。

2.15拆掉灯泡直接220V电源,试机功能全部正常。这台电磁炉本来就没什么问题,除了有油污。

网友:
谢谢分享。。。。。微晶板下面的是云母片,就是天上彩云的母亲。。。。。。。

网友:
都是铝线盘的垃圾

网友(2020-07-05):
都是铝线盘的垃圾,有点失望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