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个5v转300v电路图

楼主(2020-01-11):
求个5v转300v电路图,为高压电容充电,制作usb kiler

有坛友推荐相机的闪光灯电路,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有电路图呢,可以提供一下,最好试试。

另外我声明一下,回复里面有就是感觉有点搞笑的,那个话不是我说的,就是说那个5伏800安的那个还要波纹什么的那个。

网友A:
直接买个电蚊拍来改

网友:
用5V充电头改下吧。参考原电路电路,把变压器初次级反过来即可,原高压部分改为低压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电蚊拍来改

要大功率,平直电流稳定输出的,300V,持续电流 10A以上,耐负载冲击,波纹小于0.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大功率,平直电流稳定输出的,300V,持续电流 10A以上,耐负载冲击,波纹小于0.1%。。 ...

先想想你的问题成立不

网友:
用照相机闪光灯电路,内部储能电容都是330V的,正好300V不用改。输入有DC3V的,有DC6V的用4节镉镍电池正好5V能用。
电蚊用子拍改,拆除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大功率,平直电流稳定输出的,300V,持续电流 10A以上,耐负载冲击,波纹小于0.1%。。 ...

也就是输出端3千瓦,那么输入端要600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想想你的问题成立不

不管,按这个指标要求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大功率,平直电流稳定输出的,300V,持续电流 10A以上,耐负载冲击,波纹小于0.1%。。 ...

平稳输出10安以上做不到,输入电流一下子好几百安。不过可以闪光灯电路,加输出端高压电容做个脉冲,或者焦耳升压电路,电感换成开关变压器低压侧输入。

网友D:
你先解决5V800A的电源再说

网友:
“要大功率,平直电流稳定输出的,300V,持续电流 10A以上”
300V*10A是3000W
就算100%的效率,5V,3000W电源电流要600A以上,技术上不合理,经济上不合算,
你是在耍坛友开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按这个指标要求搞出来。

你就是耍人开心

网友:
你这是要电什么玩意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先解决5V800A的电源再说

这事也得你来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事也得你来搞定。

你这是定制品 价格1亿美元      先付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定制品 价格1亿美元      先付账

讹人,淘宝上买5V2A的,并联400个。

网友:
拿坛友开涮的 鉴定完毕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300V,10A。5V供电,电流600安倍以上,这多大的逆变啊。。。。。还不如用隔离变压器将220V电压整流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讹人,淘宝上买5V2A的,并联400个。

仁兄,一点也不讹人,5V2A的并联400个,均流就是个大难题! 要不有的过载,有的负载极轻。

网友:
不知道12v的逆变器 输入端接大功率动力锂电池如何?是否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