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仿制单车太阳能充电电路板 TD1410

楼主(2020-01-12):
很久很久以前,对太阳能充满了极大兴趣,由于条件和年代的原因,直到去年才折腾起来。

最近这几年偶尔低价买些电路板子,俗称捡垃圾。。也算是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知识,这次买的这个充电板子价格还是有点高的,后来就决定自己买元件仿一个,但限于当时水平有限,东西买回来后简单比划了一下就放一边了,原因有许多,后边会提到,有一个芯片至今下落不明。。

折腾完整理图片时才发现,这个电路板已经买下很久了!

看图了,鱼上买的单车板10片,还有今天的主角,充电板子

决定仿制,买材料,当时买的种类多,这家店好像没有622和28b(1.91k)电阻,打算用5.1k+1k来代替,网上的电路图上R2用的是2k,

这个电路图td1410的7脚看的让人蒙圈

7月买回来东西的时候,水平不行,简单的对照比划了几下,觉得有点麻烦,在5月份的时候就发现用车充也可以代替这个,但是车充的体积有点大,所以还是有必要做个小巧点的

来到了图片上的时间,决定不让它烂尾,买一样的电阻

开始仿制

这张图有点模糊,后面的就清楚了

主角登场,芯片的TD1410,2个25v22uf电解电容,反馈电阻是622和28b,5解和7脚各用一组,15uh的电感,ss34,二极管的驱动电阻也是28b,还有4个电阻是usb识别电阻

对照这个板子简单画个图

摆放下位置,所用的东西,贴片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阻是2k,其它的和原板一样,电感比原板稍大了一点

第一个成型,花了不少时间考虑怎么布置

第二个就很快了,usb的识别电阻也都买了,犹豫要不要加,后来决定不上了

背面走线,是负极

准备通电测试,手上没有ss34,我理解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防接返的?先上个4148算了

背面

一次通过!电压是5.22v,和买的那个差不多

一共买了5套,剩下的3套也抓紧时间做完

焊接中,有一个芯片上次比划完后就下落不明了,可以肯定的是它还在家里

基本上完工

这里又花了点时间,不打算一个个的通电测试了,就看看有没有短路和二极管亮不亮,就发现问题了,有两个二极管不亮,确认没有虚焊,二极管档有数值。

第一个之前通电试过了是好的,这个的二极管通电微亮,第二个和第四个不亮,两个短路测试的数值一样,把第二个通电试下,发现没问题,其它的就不通电了,可能是个体差异。

来个小合照,左上角那两个车充是qc2.0的,中间那个0.8元买的,输入电压要8v起,所以并联用不上。最右边那个低电压也可以用,可惜是个坏的。后边买的这些个车充板子都还算便宜。

总的来说,这个仿制还算成功,成本就不提了,把烂尾工程完结了也算是一件高兴的事,多余的话一开始就说完了。

最后一张图,这个电源模块用在这里最合适了,指甲盖大小,能力还不弱,第一个通电试验的时候,大意了正负接反。。。

全文完

网友A:
折腾是乐趣 成本有点高

网友B:
个人觉得ss34并不是防反接的,空载测试用4148二极管没事,带载可不行。

网友:
仿制单车太阳能充电电路板 TD1410

网友C:
SS34是续流作用,不是防反接。楼主要是带个USB LED那个4148会击穿。

网友D:
ss34是续流管3A40V,4148扛不住的

网友E:
这个充电可以达到5V2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是乐趣 成本有点高

不算时间成本的话,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ss34并不是防反接的,空载测试用4148二极管没事,带载可不行。

这个暂时不清楚,第二个通电测试的时候就没有上那个二极管,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34是续流作用,不是防反接。楼主要是带个USB LED那个4148会击穿。

多谢科普,搜了下这个续流二极管,说是负载断电后,电感会产生反向电压,这个二极管会把这个电压消耗掉,所以这个二极管的功率要和那个电感一样,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34是续流管3A40V,4148扛不住的

二极管我平时也用不上,4148也是好多年前买的,看来要准备一点ss3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可以达到5V2A吗?

买的那个成品,两块单车太阳能板并联是1.45A,再住上就没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的那个成品,两块单车太阳能板并联是1.45A,再住上就没试了。

车充的效果好,还是1410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科普,搜了下这个续流二极管,说是负载断电后,电感会产生反向电压,这个二极管会把这个电压消耗掉, ...

对的,其实没必要买。开关电源的输出二极管都可以直接替换。楼主家没有古董交换机机顶盒等一系列数码产品么?里面的DC TO DC基本都是有的,大部分13年后该二极管大部分已经集成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充的效果好,还是1410的好?

车充好坏还是看芯片和与之相匹配的电感吧,小合照里右边的那个车充芯片是a4123e,这个和1410都是两块并联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其实没必要买。开关电源的输出二极管都可以直接替换。楼主家没有古董交换机机顶盒等一系列数码产品 ...

昨天买了10个ss34,其实吧买了很多14年左右的4056充电宝板子,都能用,上面的元件还是不错的,虽然知道用不完,但就是不忍心拆它

楼主:
以前的4056与现在的,以前的4056空载电压是4.3-4左右,现在可以4.22,都带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ss34并不是防反接的,空载测试用4148二极管没事,带载可不行。

SS34是用来续流的,在芯片关断后,续流的。这十个典型的BUCK电路

网友:
可以嘉立创打个板子,5元5PCS,全国包邮,一个月2次。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虽然时间拖得有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