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电动螺丝刀夹头的探讨

楼主(2020-01-12):
        最近又买了博世go2,夹头容易掉,所以有心买个自锁夹头。看了不少,想着先买个便宜的用着,下单一个6元的,到货之后很不爽,太死不灵活。目前看到大致三种:1是弹簧钢丝卡住的;2是对角两个钢珠卡住的;3是对边两个钢珠卡住的。手里有个大有5228是对角钢珠的,时间长了批头就进去了,需要用钳子别出来。牧田012 022是对边的,但是一直抚摸还没干活不知道效果如何。不知道对边的是不是时间长了也容易卡住批头?使用效果如何?你们都是买的哪种自锁批头延长头?另外电动螺丝刀的夹头有单卖配件的吗?知道的坛友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
老a有一款10块钱左右延长杆,60mm,一颗钢珠自锁,锁定后批头不晃动,同心度也还行。  就是安装和拆卸要一只手按压锁定头,一只手操作批头。
维拉也有一只,同样一颗钢珠自锁,锁定后批头不晃动。安装批头一只手直接把批头按进去就卡住了,拆卸把锁定向上一提,批头就松动了,非常方便。  就是价格也贵,淘宝,京东,亚马逊有售。

手机回复,不能编辑图片位置,将就看吧。

网友A:
还有,延长杆可以用热熔胶粘在go2上,在热熔胶没有冷却的时候可以握住延长杆启动机器校正同心度。

网友B:
老A的夹头,少有的向前推换批头的,有些夹头是下压式的,在换批头的时候很容易触发博世GO2的压力启动开关,而且老A那款是一体连杆,便宜,同心度可以接受,有钱的可以用坦克那款更好,本人前前后后换了五种夹头,最终选择了老A的那款。我只想说:狗日的博世Go2,标配一个自锁夹头能死吗?

网友C:
我的电钻多数都带自锁夹头的,不需要这种延长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延长杆可以用热熔胶粘在go2上,在热熔胶没有冷却的时候可以握住延长杆启动机器校正同心度。 ...

已经下单老a的啦。一个10+的,一个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延长杆可以用热熔胶粘在go2上,在热熔胶没有冷却的时候可以握住延长杆启动机器校正同心度。 ...

另外你买的这俩都是对角钢珠的。对边钢珠貌似贵一些。看到你这款维拉的网上190,哈哈,接受不了,都比我螺丝刀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钻多数都带自锁夹头的,不需要这种延长杆

go2感觉哪都好,不好的地方也可接受,就是这批头夹真的不舒服!

网友D:
红色箭头那个 自锁开合在底部 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A的夹头,少有的向前推换批头的,有些夹头是下压式的,在换批头的时候很容易触发博世GO2的压力启动开关, ...

已买老a的,两种都买了。坦克家我看过,看了很久,想买,单夹头最贵的是10块的,但是没看到夹头构造,所以没买。对那个c635有意。你这个夹头做的真短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色箭头那个 自锁开合在底部 用着还行

你这些我看看流点口水就得了,买了也不舍得用。

网友:
wiha的磁性带锁延长杆,优点是前端没一大坨东西,颜值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买的这俩都是对角钢珠的。对边钢珠貌似贵一些。看到你这款维拉的网上190,哈哈,接受不了,都比我 ...

老A那个就像另一位朋友说的,按压上批头会触发机器启动,劝你还是买维拉的吧,淘宝有便宜的,要不亚马逊,我是亚马逊海外购到手100出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你买的这俩都是对角钢珠的。对边钢珠貌似贵一些。看到你这款维拉的网上190,哈哈,接受不了,都比我 ...

今天详细看过,都只有一个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详细看过,都只有一个钢珠!!

我有大有5228是对角的,012 022是对边的,所以我还以为都是对角和对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延长杆可以用热熔胶粘在go2上,在热熔胶没有冷却的时候可以握住延长杆启动机器校正同心度。 ...

我12号买的两款老A的延长杆今天到货了,10块的和你的一样。35的和你的那款维拉的用法一样,插进去后直接锁定,拆卸时把锁定提一下,批头就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12号买的两款老A的延长杆今天到货了,10块的和你的一样。35的和你的那款维拉的用法一样,插进去后直接 ...

那我维拉买亏了,几个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维拉买亏了,几个亿啊

不算亏,35延长杆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