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金士顿优盘

楼主(2020-01-12):
这个是了2g优盘,在车机上使用突然不识别。
主板正面插电脑主控芯片巨烫,
用万用表测量U口不短路,
测电容c6/c8/c9/c10
短路

随便先翘一个电容,好了不短路了,
插电脑成功识别。

网友A:
这个电容不用也行?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2020-05-24):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不用也行?就这样修好了

滤波电容,可有可无

网友:
非常实用的维修方法。

网友:
很抱歉,假优盘,呵呵,真的优盘做工精益,就是片子也是黑片或者白片

网友(2020-10-16):
学习了,感谢分享!我有几个旧优盘,也是类似问题,也按这个方法试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