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安酷3.6v无刷钻初步印象

楼主(2020-01-12):
小米有品众筹的,刚收到,作为博世小金钻的山寨,难免拿来和小金钻对比一下:
1.高低换档切换卡涩,甚至专门贴了个贴纸告诉用户切换不了时启动一下电钻再切换,相比之下,小金钻档位切换手感顺畅,档位明显。
2.正反转按钮是电子的轻触按钮(无刷电机就应该这样电子化),右手大拇指一个手指即可操作换向,且按钮上有红绿双色指示灯指示当前转向,按钮阻尼适中不会误触,好评!相比之下,博世小金钻把换挡和换向集成在一般电钻的换挡位置,一是无法单手操作换向,且没有高速倒转档。
3.高速刹车不像小金钻那种撞墙感,比较柔和。
4.外壳貌似只是工程塑料做了磨砂表面处理,没有烤漆,不像小金钻那么精致,有明显水口处理痕迹。
5.电池和小金钻一样是21700,容量是3.0Ah,比小金钻的4安时小,有三个白色电量指示灯,按按钮显示电量,没小金钻重力感应显示电量炫,实用性没问题,和小金钻一样typec充电口在电池上,一样只支持5v充电

坛友开箱: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035
简单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51

next

楼主:
6,低速性能比小金钻差很多,小金钻的低速操控性可以媲美有刷钻,安酷不行,安酷应该是无感无刷电机,小金钻应该是有感无刷

楼主:
7.握持感基本和小金钻一样

楼主:
赠品:802接口打蛋器

楼主:
补充5:安酷和小金钻电池都是10C的,但是容量小,所以放电电流也小,30安对40安,能感觉到扭力比小金钻也小些,不过上螺丝、木材打10mm以下孔肯定是够了。

楼主:
8.和小金钻一样,没有扭力环环环环环。。。哪怕加个电子自停也行啊啊啊啊啊啊
国产电钻也好,电动螺丝刀也好,能把扭力环做的的档位差线性,扭力调节范围大的其实很少

网友A:
继续拆下去,看看内部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拆下去,看看内部做工

没时间啊,最近一边忙装修,一边忙年底总结,都是玩俩下充充电就吃灰了

楼主:
补充2:只有左侧有换向按钮,对左撇子不友好

网友:
可惜没有扭矩调节,再好看也不好用。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个不是无刷电机的,就是动力型380电机。安酷这个有虚假宣传的意味

网友B:
引用 楼主:
6,低速性能比小金钻差很多,小金钻的低速操控性可以媲美有刷钻,安酷不行,安酷应该是无感无刷电机,小金 ...

无刷个屁,就是380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个屁,就是380有刷电机

我靠,我昨天还从机身散热孔看到了电机散热孔,当时就有点怀疑,看外形应该是内转子无刷电机,内转子无刷电机是没有散热孔的啊,然后就被别的事打岔忘了,靠靠靠,商品名称一直是无刷,介绍里也是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个屁,就是380有刷电机

还有一个疑问,不管是高速档还是低速档,我手握夹头都能停下电钻,当时我还想怎么扭力这么小,还以为是电池不行,tn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个屁,就是380有刷电机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是有刷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个屁,就是380有刷电机

我只是怀疑,没有直接证据,你拆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不管是高速档还是低速档,我手握夹头都能停下电钻,当时我还想怎么扭力这么小,还以为是电 ...

人家标的是10N.M 力量挺大的了

网友:
200多的圈钱机 ,外观设计不时尚,杂牌机的毛病就是档位切换不利索。价格比杂牌贵多了没有扭力调节,嗮这图,小孩容易拧到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