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贴关于液晶电视可以用室外天线吗?

楼主(2020-01-12):
如题,液晶电视也有室外天线插口,但是用以前老方法做的天线开可以收到电视台吗?

网友A:
可以的,我以前把天线接口接到闭路插座上,还可以收到2~3个模拟台电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以前把天线接口接到闭路插座上,还可以收到2~3个模拟台电视信号 ...

小区入户的有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区入户的有线上?

是的

网友B:
据说2014年后出的电视机(不含小米),可以收DTMB信号。接收天线不到30元。能够免费收多少台,各个地方不同。我这边重庆主城,只能收移动频道、重庆卫视、戏曲频道。

网友:
可以,只是收不到几个台,信号少,干扰大,广电线还有几个免费台可以看

网友:
只要是智能电视,都可以收本地的地面波信号电视,自己百度一下本地信号

网友:
虽说现在不少智能电视都可以收DTMB信号但不支持音频格式往往没有声音的。

网友:
小米电视不支持DRA音频解码,好多只能看哑巴节目。

网友:
现在用天线估计收不了几个台

网友:
现在地面波的信号挺好的,如果家里的信号好,看地面波也可以。

网友:
电视如果有数字接收功能 应该会支持DTMB  如果当地有发射地面波信号  就可以安装一个天线架  如果没有  那就不要折腾了 还不如弄个盒子来得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2014年后出的电视机(不含小米),可以收DTMB信号。接收天线不到30元。能够免费收多少台,各个地方不同 ...

为什么不含小米?小米的也有DTMB啊?

网友:
dtmb现在节目应该在20套以上,但是是标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