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工具选有感的还是无感的?

楼主(2020-01-12):
最近一直看电动扳手,偶然发现东城的工具新款的都是无霍尔板的了。按理说无霍尔的应该更可靠,零件更少了。可是看网上说无霍尔的启动扭力小,不如霍尔的有劲。按理说东城也算是个牌子了,既然进化到无霍尔的了应该不会差吧。所以想问问到底那种驱动方式更好一些

网友:
需要低速的用有感的,比如电钻拧螺丝

网友:
关注一下,等大佬解答

网友:
无感的启动性能差点,但电机因为无电路板,可靠性高。

网友:
同型号(同级别)同价格绝对选有感即有霍尔的无刷

网友:
东城的工具早就开始降本了。

网友:
现在算法好很多了 不会启动不好  还有 一般工具不会一启动就重载

网友:
除了角磨机可以用无感的,其他调速的应该是有感的好用

网友:
向无感发展不是进化,是缩水。降低成本用的。反正便宜了就好卖。

网友(2021-01-06):
发现一个问题,目前好像大部分充电钻都是无感无刷的啊,,,

网友A(2021-08-05):
看个人需求,有感无刷技术简单,缺点霍尔容易磁干扰导致失步。磁干扰较多地方考虑无感无刷,初期反电动势过零检测需要像步进电机开环启动,逐渐提高换相频率到反电动势过零检测,缺点启动抖动难以重载,后来出现抖动低一些相位交错法和电感凸极率测试法闭环启动,能改善些重载启动能力。

网友:
像我这样用有刷的没那么多顾虑主要是没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需求,有感无刷技术简单,缺点霍尔容易磁干扰导致失步。磁干扰较多地方考虑无感无刷,初期反电动势过 ...

这个相位交错什么原理,可有原文看看

网友C:
无感的低速控制上始终差一点,对于电钻一类有低速要求的还是有感更好
如果是角磨类本身电机工作速度不会太低的,无感有感没多少差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位交错什么原理,可有原文看看

原文网上没了,我本地有点,他是做四轴航模。里面很多优酷链接视频被删,我的优酷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文网上没了,我本地有点,他是做四轴航模。里面很多优酷链接视频被删,我的优酷也是。

谢谢,这个方法可以,交点检测是靠AD还是硬件比较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方法可以,交点检测是靠AD还是硬件比较完成的?

航模上的一般是靠单片机自带AD,可以减小体积重量和外围元器件。工业等不要求重量,可以设计成硬件交点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模上的一般是靠单片机自带AD,可以减小体积重量和外围元器件。工业等不要求重量,可以设计成硬件交点检 ...

这个有一点没看明白,反电势要转起来才有,不开环启动,这个反电势没有也谈不上检测交错啊

网友:
需低速大扭力操作的有感,800W以上大功率的有感,其余差别感过小,无感简单低成本,帮助降低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感的低速控制上始终差一点,对于电钻一类有低速要求的还是有感更好
如果是角磨类本身电机工作速度不会太 ...

同意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