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下华为HD4825的改装

楼主(2020-01-1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89

艾默生HD4825-3还有两台 不知为何无输出 开机各项检测无亮红灯 全部绿灯  单片机控制358输出电压正常 可能是3525与单片机之间有问题? 想玩的还剩下两台通电无输出 继电器都吸合 灯板亮绿灯 奇了怪了

分享下华为4825的改装吧  这个是前辈发表过的感觉很是不错 借贴一下  望见谅

我的改法加电容有点非主流。有些地方 是借鉴淘宝上买家 买成品回去 拆开给我拍照的。。感谢各位。自己改了一次成功。(我没改风扇 也没在面板上做开关,开关我找了条有电风扇开关的线给接上去了。反正这个电源接地也是假的。压根没接)。我这个机器100V改了一半没改完全。现在只能2.5~60 范围跑。够用就好。
其实改装很简单不会太复杂就是拆开铝合金面板 打洞 (这部分没设备比较困难)
电路板上 拆除  Q12 Q13(作用是 低压保护)
替换R72 为47K绕线电位器 2.5V~60V  或者1M电位器  100V好像没试过     据说是  电阻越大电压越高
注意 电位器的中点 要和后面短路。防止绕线接触不良时候突然开路了烧机器

搞定上面这些机器就能2.5-60V 开跑了。 我因为一般只是玩玩低压不超过50V 的所以没去改风扇。60V时候风扇还能跑。不过估计还是要改才行。长期会烧风扇稳压管,低压估计热也不会热到哪里。

以下改100V的有兴趣的可以去试试。转自电动车联盟ID:KK039
1   把RV4更换为503规格,R106换为1.5K。C75-77换为耐压值100V以上的。
2   调节RV4使调到最高电压不保护,而超出即保护(反时针调节过压保护值升高,反之降低)。
3   调节浮充微调使可调输出电压达最大值。
本人所改的能调到最低2.5V最高98.7V(高低极限电压为机子显示值,未经实际使用验证,只用来充过单芯铁锂,和16串电池组)。理论上,只要输出整流虑波元件耐压足够。输出电压可调到超100V,只要适当减小R106或增大R72(即调压电位器)的阻值,调RV4使过压保护值升高就可以,但同时可调最低电压会上升。另,如没有低电压要求,改风扇供电,拆除两个三极管的步骤应可省略。有兴趣的坛友可验证。

网友:
前段时间在矿坛收了一个HD4825,等有时间了改了充24串铁锂电池

网友(2020-04-17):
电流采样在哪里,原表头坏的

网友(2020-07-10):
50k可以到多少伏?100k又可以到多少伏?有没有计算方法

网友(2020-10-11):
我也改了一只相同型号的电源,发现调压到95V以带负载就会啸叫,有遇到过的坛友吗?

网友(2020-11-30):
你好!这个还需要拆除变压器吗?我怎么看到有的2个变压器中间有抽头连在一起的,而我的这个是单独的2个变压器呢?

网友(2022-04-29):
哪位坛友按照这个100v方法改装成功过?来说下使用感受?多谢

网友(2022-11-27):
这个电源能不能改数控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2023-01-09):
有3个华为4825,其中一个空载电流显示从50十几秒增加到180安,输出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2-18):
你的背面q12  q132脚之间有没有类似二极管的东西?

网友(2023-04-04):
也准备下手改一哈。。。。。。。。。

网友(2023-08-12):
引用 网友A:
你的背面q12  q132脚之间有没有类似二极管的东西?

我的没有,,你这种一般是旧的版本,后期调试加上的原件,新一些的版本就没有了

网友(2023-09-30):
原表头电流显示不准,如何调整?

网友(2024-09-01):
你好!这个还需要拆除变压器吗?看个网页还不行啊。

网友:
你好这个还需要拆除变压器吗?看个网页还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