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毛球修剪器

楼主(2020-01-12):
毛球修剪器,很久前买的。标配的镍氢或镍镉充电电池,这种电池自放电大,要用的时候没电,电充的时间久,充好电放着,下次还是没电。改成用没用的手机锂电是比较好的办法。原供电是1.2v,锂电是3.7,需要对直流电降压。正好有lm317和4056充电板,去掉原板子上的电子原件,就留下开关。lm317加两个精确可调电阻,压降到1.5左右。以后如果毛球修剪器完全不能用了,这个降压还可以拆出来继续用,所以就用了两个可调电阻。

手机电池1500mah,估计还有一半容量。
改造后转速跟之前差别不大,刚刚好。
充好电,下次就不用担心用的时候没电了。

网友:
买一节2V铅酸电池试试改入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东西,一直没拆开过,电池用几分钟就没电了,有时间我也改一下。

网友:
改的不够好,lm317效率太低,白白浪费电池电能

网友:
自放电大的应该是劣质镍镉电池,我有个镍镉的小夜灯抽屉里放了半年还有电。

楼主:
目前手头有的就lm317最好,比电阻来降压要好些。
几块钱4节包邮的镍氢都还能放几个月,这里面的电池确实比较差。既然要改了,还是锂电好些。如果在考虑入手一个新的,一定要买锂电的。现在锂电池技术这么成熟和普遍了,只要对温度不是苛刻的条件下,用锂电是最节能和高效的,价格其实也便宜了。像剃须刀这类,应该普遍用锂电池。很多还停留在充电要很多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