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BL SYNCHROS SLATE S500和古董先锋SE-205大罩

楼主(2020-01-12):
周末垡头高价收了两个耳机,都是坏的,修了两天,
JBL这个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拆机图,所以把照片发坛里,
给大家参考一下,图拍得乱,见谅。
JBL 这个不是蓝牙不是降噪,却要装电池,
因为内置了声音处理电路,听起来比直接推的好。
JBL故障是一边不响,因为转轴限位脱开了,线拧啊拧的断了,
四芯线,接上就好了。
先锋就简单了,就是线扯了,换根线就好。
左边JBL,右边先锋。。。

这是接完线后的样子,丑死丑哭,,,

断线的原因是铰链螺母松了导致限位卡扣脱落,
转了几圈就断线了,外表还看不出来,
空心螺丝做转轴,线从中间过来,
线是四芯的,两条电池线,两条耳机单元正负线,

之前应该修过,,其实好的办法是拆了这个焊接点,
整条线换掉,,,

这边的盖子居然特么是粘上去的,
表面是个内六角的,我拧花了滑丝了才拧下来,妈的,,
要拆这个地方就得把轴拆下来,,,

次序有点乱,这个是最外层铝壳,不错的,,

这是第二层,放电路板的,

特么的这么多接地线,,

电路板底面,,,

小小地方芯片不少,大电感,

电感电容,芯片,,

特么的两个电路板子,上面这个是接口,开关,,
黄线都是接地,集中到一个接线片上连着铝外壳的,

这里四个螺丝,

这个盖子往上顶,就把这个盖子拿下来了,出来上面那个地方。。

这个是电池盖,就靠推那两个突起,很难开,要有硬指甲,有技巧,有力气,,,

下面这个是先锋,海绵烂了,耳罩掉了一个,可惜了,

拆开看到,就是线被扯了,应该是直接扯掉的,还好没把单元上那个接线的扯掉,,

这单元真大,,,

外壳,,当时也不知道这货,不过看到亮闪闪的金属字,咬牙拿下,
声音不错的。

以下是地摊,,,快过年了,天气又冷,很多人都不来摆摊了,客流也少,,

工具,电子产品占多数,

破烂,,,,

人烟稀少,,

天热的时候这两边是摆满的,中间行人都挤着,,,

现在,冷清,,

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还不趁过年前,尽量砍价。话说这么高档的商业城,也可以摆这些摊子?

网友:
JBL的看着不错

网友B:
楼主的地摊不错,应该比大柳树市场实惠些。零几年北京那也有不少地摊,可惜的是现在不让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趁过年前,尽量砍价。话说这么高档的商业城,也可以摆这些摊子?

是啊,大刀砍了,人家都是上咸鱼查价了,都不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地摊不错,应该比大柳树市场实惠些。零几年北京那也有不少地摊,可惜的是现在不让摆了。 ...

哎呀都是一样的人在摆摊哪有实惠不实惠啊…………大柳树周六日不让这些地摊上了,他们只能周二周五上鬼市了,,现在新地摊也有了,只是没传出来具体在哪,高丽营大集我没去过,

网友C:
我也有JBL的这个耳机 ,加电池 看电影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我的耳棉已经老化,买套耳棉 头梁要小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JBL的这个耳机 ,加电池 看电影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我的耳棉已经老化,买套耳棉 头梁要小100 ...

自己用的话要省钱也是可以的,量好尺寸,某宝上找一套绒布的,几块钱,头梁稍微麻烦点,要找一样的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的话要省钱也是可以的,量好尺寸,某宝上找一套绒布的,几块钱,头梁稍微麻烦点,要找一样的也不容 ...

算了 还是买个成品 好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