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230T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20-01-12):
笔记本放了一段时间 不开机了。
开始时,电池,休眠灯亮,开机无反应,拆掉电池、电源,放几天,再插电源,休眠灯亮一下熄灭,能开机。
在一次开机后,运行刷BIOS,需重启,无法开机。
现在放几天,插电源电池低灯和休眠灯亮无法开机。单独放电池后,指示灯不亮,按开机后,亮电池低和休眠灯,无法开机。
电池放另一台机子充电显示电量已是100%。

请教高手,是主板出问题了吗?一般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刷bios的这种事要慎重

网友A:
会不会是主板上的记忆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主板上的记忆电池没电了

记忆电池拔下,初始化仍不开机。

网友:
如果是bios 刷坏那肯定式无法开机了,重写BIOS再排查其它故障,如果主板便宜不如直接换个主板来的直接。

网友:
为什么无端端要刷BIOS? 我有一台17寸笔记本就是手痒刷BIOS,导致无法开机的,唉

楼主:
拆机,测了一下滤波电容无问题,其他不会搞,清洗主板后复装,目前启动正常。
启动后,刷BIOS到是最新的2.7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