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罗格朗老插座拆拆拆

楼主(2020-01-12):
装修囤货,买了一批罗格朗插座,北京罗格朗出的老产品,美特系列,停产十来年的货色了!东西比较多,就拆了个五孔和一开10A三孔的,图片大伙儿凑合看吧,铜片厚度0.8mm,一开三孔的开关翘板拆出来镀银部分从侧面看出来是有一定厚度的,图片上能看到的,我这个是无视差游标卡尺,看的还是比较准的!开关什么的就不拆了,那玩意儿是一体的,不好拆!开关后面显示的是CE认证和CCC认证,符合欧洲电气安全标准!东西种类较多,我就上传我买的部分产品吧,以前看见在数码老站若干年前有人拆过的,所以按图索骥我也买了这个系列,这个系列现在可不好买了,网上问了好多家店才买到一些货,几家货都是尾货,东拼西凑也算凑全了!怎么样?大家喜欢吗?

网友A:
我有双开与三开带奶泡指示灯老货,非TCL产的。

网友B:
这游标卡尺是tesa么?以前没见过这款。
话说tesa卡尺特别好用,个人觉得比三丰还好

网友C:
罗格朗是TCL旗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双开与三开带奶泡指示灯老货,非TCL产的。

是什么牌子的?哪里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游标卡尺是tesa么?以前没见过这款。
话说tesa卡尺特别好用,个人觉得比三丰还好 ...

靖江量具厂代工游标卡尺,因有瑕疵,所以处理卖的,没看见商标都被涂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格朗是TCL旗下来吧

TCL是罗格朗旗下的,不过我的是北京罗格朗生产的,不是TCL惠州工厂的东西!北京罗格朗生产的开关插座基本出口的东西多,惠州那个就是以前的TCL国际电工的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双开与三开带奶泡指示灯老货,非TCL产的。

对了,想起来了,老站里你好像把开关照了照片上传过的对吧?这个换了头像没认出来!话说用氖泡做开关指示灯黑暗里不是太亮了吗?你确认是氖泡不是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双开与三开带奶泡指示灯老货,非TCL产的。

看过你拆的奇胜五孔老货,铜片才0.6mm哦,没我这个厚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TCL是罗格朗旗下的,不过我的是北京罗格朗生产的,不是TCL惠州工厂的东西!北京罗格朗生产的开关插座基本 ...

我在那里做了4年工艺,现在这公司也关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想起来了,老站里你好像把开关照了照片上传过的对吧?这个换了头像没认出来!话说用氖泡做开关指示 ...

氖泡做开关指示灯,用于LED有问题, 会导致鬼火。隔几十秒或更短,灯板会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那里做了4年工艺,现在这公司也关门了!

关门?北京罗格朗没听说关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氖泡做开关指示灯,用于LED有问题, 会导致鬼火。隔几十秒或更短,灯板会闪一下 ...

这还真不知道,只知道有些带LED指示灯的开关控制LED照明的时候会有点小问题,氖泡做照明开关指示灯的好像很少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那里做了4年工艺,现在这公司也关门了!

哈哈,我就是看了你原来在老站里的拆解才买的美特!话说五孔后面的灰色塑料好像和美特全系列其他的后盖塑料不是一种材料?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东西看做工什么的应该都是正品!还有就是现在我还差几个吊扇调速开关,美特的买不到啊,你手里有不?

网友F:
现在的新货罗格朗(TCL)的也还行,比什么正泰之流还是要强些。家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新货罗格朗(TCL)的也还行,比什么正泰之流还是要强些。家用可以。 ...

我有一个单位03年装修就是全部用tcp的罗格朗什么都好,插座边上的装饰胶不行,会自己断粉化,而插板没问题,就那装饰条问题,用来10来年最后全部换了西门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靖江量具厂代工游标卡尺,因有瑕疵,所以处理卖的,没看见商标都被涂过吗? ...

靖量还有次品出售?季市附近有人专门出售这厂里的游标卡尺,价格很便宜,但是上面的标识很淡

网友:
这个厂址和我上班的地儿还挺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靖量还有次品出售?季市附近有人专门出售这厂里的游标卡尺,价格很便宜,但是上面的标识很淡 ...

我是咸鱼买的,卖家是这么说的,从靖江邮寄过来的,应该没必要骗人吧?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划掉商标的应该没人专门生产了再卖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靖量还有次品出售?季市附近有人专门出售这厂里的游标卡尺,价格很便宜,但是上面的标识很淡 ...

靖量应该被tesa收购了吧?游标卡尺之类的廉价量具好像就是这家厂生产的吧?他自己应该也生产自己原来的品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