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北峰350UH找不到刷频软件,拆机寻帮助

楼主(2020-01-12):
北峰350UH只有一个,想和手里其他对讲机互通,只能刷频,网上找好久刷频软件,免费的要么不能联机,要么读取中断,外地机器当地经销商说没办法,拆了看看

拆掉红圈螺丝,卸掉天线,拔下旋钮,用刀片撬开中盖

焊下,扬声器线,整体图片

刷机线接口,和我们平时的刷机线接口不一样,其他机器都是TX,RX,地,,北峰机器真操蛋,本来想拆24C用编程器写频,

拆开。。。。。。竟然没有24C芯片,只有焊盘,找个24C08空白芯片装上,试机,芯片里面竟然没有数据,怀疑主控芯片设置内部存储,不能外接

主控

数据接口竟然是I2C接口,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怎么联机写频吗?
想换主控,主控里面应该也有程序,换新的应该也没有用,各位大神帮忙支个招

楼主:
没有人懂这个吗?

网友:
他是多少频 找个其他的刷成和它一样的不行吗?这是我猜的

网友A:
试试这个看行不行: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1pWW5khFrisHr__Bak0ow 提取码:fkp2

网友:
北峰的机子我有好几个,也是外地机不能写频,厂家也不提供方法(我发过邮件求助,没用)。
气愤,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分区销售商的油水,
在当今开放和充满竞争的时代,这个厂家这个销售策略早晚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看行不行: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1pWW5khFrisHr__Bak0ow 提取码:fkp2

谢谢啦,不行连不上机器

网友:
这就是北峰对讲机卖的不好的主要原因。。。
我真没有,不然一定会给楼主分享了,
以前有一个坏的北峰,送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懂这个吗?

TXD(SDA)    RXD(SCL)
另外北峰的定义好像不是K头的

楼主:
bjtdjszx,你好朋友,,用350软件,读取进度条十分之一左右出现,读取中断,,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bjtdjszx,你好朋友,,用350软件,读取进度条十分之一左右出现,读取中断,,有什么办法吗?? ...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北峰的多条线,不知道是不是要加上5伏电。

网友:
放弃吧,除非你能找到原经销商,否则没戏。
收二手对讲机一般看见北峰都绕道,防写频和防贼一样,要不为什么卖不好呢。

网友B:
cpu内置存储,是很不好写,这个北峰写频线也是K口,只是接口定义不同,软件是要注册的,所以这2w机器也没有搞头。我现在在想如果接几根24c08的线到编程器上不知道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C:
联系北峰QQ,在官网下载写频软件,然后要你填写区域文件,你需要生成鉴权码文件,将这个文件发给北峰QQ,申请临时或者一天写码权限,将收到的文件导入即可,写频线和建五的不一样,T和R是反的,动手改一下或者买专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系北峰QQ,在官网下载写频软件,然后要你填写区域文件,你需要生成鉴权码文件,将这个文件发给北峰QQ,申 ...

叫北峰去死,写个频好像要申请进入人民银行金库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北峰去死,写个频好像要申请进入人民银行金库一样

这个又不难,假的北峰太多了,这也是区别真假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内置存储,是很不好写,这个北峰写频线也是K口,只是接口定义不同,软件是要注册的,所以这2w机器也没有 ...

内置存储,我估计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北峰QQ,在官网下载写频软件,然后要你填写区域文件,你需要生成鉴权码文件,将这个文件发给北峰QQ,申 ...

申请过了,官方不回复

网友:
直接吧24C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写  肯定有频率数据在里面

网友(2022-01-01):
24c08是可以直接读取的!北峰的BF990车台 我已经成功读取。但是内容定义只能修改发射频率。其它还在摸索中!

网友:
北峰是很恶心的
当地才能写频
写频软件还有授权
授权也是按时间段
超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