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台电的128G移动硬盘,说是MLC的,请大家鉴赏一下

楼主(2020-01-12):
拆个台电的128G移动硬盘,说是MLC的,请大家鉴赏一下

楼主:
东芝:
THGLF2G8J4LBATR MLC 32GB 约610MB/s
THGLF2G9J8LBATR MLC 64GB 约610MB/s
THGBF7G8K4LBATR MLC 32GB 约610MB/s
THGBF7G9L4LBATR MLC 64GB 约610MB/s
THGBF7T0L8LBATA MLC 128GB 约610MB/s
海力士:
H28U62301AMR MLC 32GB 约550MB/s
H28U74301AMR MLC 64GB 约550MB/s
H28U88301AMR MLC 128GB 约550MB/s
三星:
KLUBG4G1CE-B0B1 MLC 32GB 约460MB/s
KLUCG4J1CB-B0B1 MLC 64GB 约460MB/s
KLUDG8J1CB-B0B1 MLC 128GB 约460MB/s
KLUCG4J1EB-B0B1 MLC 64GB 约850MB/s
KLUDG8J1EB-B0B1 MLC 128GB 约850MB/s
KLUEG8U1EM-B0B1 TLC 256GB 约850MB/s

楼主:
三星UFS闪存不完全一览(含命名规则举例)
墨韵GS
电力电子/读小说/爱生活
50 人赞同了该文章
三星UFS闪存不完全一览(含命名规则举例) by 墨韵GS(2017年4月25日)
接口协议:UFS2.0,HS-G2 2-Lane(5.8Gbps)
KLUCG4J1BB-B0B1 MLC UFS2.0 64GB 11.5x13x1.0 FBGA153
KLUDG8J1BB-B0B1 MLC UFS2.0 128GB 11.5x13x1.2 FBGA153
接口协议:UFS2.0,HS-G3 1-Lane(5.8Gbps)
KLUAG2G1CE-B0B1 MLC UFS2.0 16GB 11.5x13x1.0 FBGA153
KLUBG4G1CE-B0B1 MLC UFS2.0 32GB 11.5x13x1.0 FBGA153
KLUCG4J1CB-B0B1 MLC UFS2.0 64GB 11.5x13x1.0 FBGA153
KLUDG8J1CB-B0B1 MLC UFS2.0 128GB 11.5x13x1.2 FBGA153
接口协议:UFS2.0,HS-G3 2-Lane(11.6Gbps)
KLUCG4J1EB-B0B1 MLC UFS2.0 64GB 11.5x13x1.0 FBGA153
KLUDG8J1EB-B0B1 MLC UFS2.0 128GB 11.5x13x1.2 FBGA153

KLUEG8U1EM-B0B1 TLC UFS2.0 256GB 11.5x13x1.2 FBGA153
接口协议:UFS2.1,HS-G3 2-Lane(11.6Gbps)
KLUCG4J1ED-B0C1 MLC UFS2.1 64GB 11.5x13x1.0 FBGA153
KLUDG8V1EE-B0C1 TLC UFS2.1 128GB 11.5x13x1.0 FBGA153
KLUEG8U1EM-B0C1 TLC UFS2.1 256GB 11.5x13x1.0 FBGA153
————————————————————————————
命名规则举例:KLUDG8V1EE-B0C1(UFS2.1,TLC)
字符1: K: "Samsung Memory" 三星内存(运存/闪存)
字符2: L: "MOVI NAND, MCP" 闪存或MCP产品
字符3: U: 闪存接口类型为"UFS"
字符4-5 DG: Memory density is 128GB (AG for 16GB, BG for 32GB,CG for 64GB, EG for 256GB)
字符6: 8: Composition is NAND8 + Microcontroller 封装中含有8个NAND芯片及微控制器
字符7: V: NAND Small Clasification (Type or Density) is TLC 闪存架构为TLC
字符8: 1: Supply voltage, mode 电压,模式
字符9: E: Controller version 控制器版本(与HS-Gx x-Lane有关)
字符10:E: Flash type E-die 闪存颗粒类型 E-die(M、A、B、C、D、E、F、G)
字符11: -: 连字符
字符12: B: Package type is FBGA lead-free, halogen-free 无铅无卤素FBGA封装
字符13: 0: Revision None 未修改原始版本
字符14: C: Speed 高速 (与接口协议版本有关)
字符15: 1: Normal sample 正常样品
其中,第7个字符与闪存架构有关:
1)SLC(Single-Level Cell)为1或9;
2)TLC(Triple-Level Cell)为V、U或Z;
3)MLC(Multi-Level Cell)为A、B、C、D、E、G、J、K等。

网友:
先跑一遍写入测试下,万一有坏块屏蔽掉,尽量避免当主硬盘。

楼主:
不知道是黑片还是白片?

网友:
反面贴两贴变256g:lol:

网友A:
台电是台电
台积电是台积电
台积电是这个地球上排名靠前的半导体生产商
台电只是一个榜了名品牌,说白了是山货

网友B:
19年2块买了个120G的,还有缓存的,检查完好后,扔一边吃灰ing

网友:
我现在本子就用这货   以前是灰色的 狗东买的  挂了 给换了个橘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年2块买了个120G的,还有缓存的,检查完好后,扔一边吃灰ing

50包邮。。。

网友:
又是成本最低廉的2258XT无缓存方案。。。不过这颗粒倒像是正片,不知道是不是模拟SLC的,试试存满东西再测个写入速度

网友:
黑片王居然还打了胶

网友:
这个是手机的UFS拆机片吧?台电这款是抽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电是台电
台积电是台积电
台积电是这个地球上排名靠前的半导体生产商

就是个作坊小贸易公司

网友:
实不相瞒  应该是手机的拆机片  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公司电脑(上一任IT组装的,清一色用的这个山炮SSD;历时3年,BOOM了2块SSD;其中一块刚刚好压着保修期尾巴,换新处理),剩余的几块都是正常服役中,无功无过……

网友:
这个真是摸奖SSD,买了4块,拆了全部不一样的方案,也是NB的

网友:
tlc的,三星拆解emmc

楼主:
存储芯片是三星的KLUCG4J1CB-B0B1 MLC 64GB 约460MB/s

网友(2020-02-23):
那些收烂手机报废手机里拆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