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晒一下自己新买的SM3260的slc U盘

楼主(2020-01-12):
其实自己入坑已经相对晚了,以前很多主控的U盘都没有收集到。
前几天偶然发现有卖3260写保护优盘的,于是就来了一发

没有包装盒也没有挂绳

慧荣3260,听说速度不快,但发热极小,适合长时间把玩

镁光的bga slc,32g的

尾部的写保护,常见的透明盒

标准的3.0头,可惜不是镀金的,有点low

芯片检测无误

这速度让我想起了is916,果然3.0也有入门级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板子上的写保护是卖家自己走线改装的,就喜欢这种赤裸裸的改造风,期待有其他的类似作品呵呵

网友A:
不错,风骚的走线还有上绿油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风骚的走线还有上绿油固定。

会欣赏,我就是喜欢这种

网友:
我买的3260都贴JS29F16B08HCND1了,双贴写100读120。
不过还没改过写保护呢。

网友B:
没测速报告,差评.
3260的4K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测速报告,差评.
3260的4K性能如何?

偌大的H2T图....

网友:
这8G的颗粒双贴做出来32G的,是不是颗粒识别错了

另写保护机械开关容易氧化失效,所以我用的霍尔开关,了解一下

网友C:
写保护U盘
左普通U盘,右加了霍尔磁控开关

四楼的搭配我做了四个带这种写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保护U盘
左普通U盘,右加了霍尔磁控开关

本来也想入一个,但60元的16g有点高

网友:
改装方法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082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写保护U盘
左普通U盘,右加了霍尔磁控开关

厉害啊,有没有制作过程的帖子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nw280吗??

好像是的,有什么重要意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有没有制作过程的帖子学习一下?

老家有,新家没有,就是用个无极霍尔开关接到正负电源上,输出脚接写保护脚,难度一是找到写保护脚,二是制作与外壳配套的带磁铁的能前后滑动的金属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6880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66376

网友:
还是透明壳子好看,就是好像不耐用,而且有些商家的板子没有预留写保护

网友F(2020-03-02):
3260的3.0兼容性是不是很差 我有个3260的  3.0接口下 经常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60的3.0兼容性是不是很差 我有个3260的  3.0接口下 经常不识别

要是做cd启动,确实成功率很低,问题是现在除了电脑城的专门人员,还有几个去量产cd的,大家都用pe了,uefi启动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60的3.0兼容性是不是很差 我有个3260的  3.0接口下 经常不识别

你说的3260不认盘,我的经验就是供电不足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G:
楼主3260用这个外壳正反双颗粒叠焊可以装的进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3260用这个外壳正反双颗粒叠焊可以装的进去嘛

大概量了一下,叠焊后应该是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