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各路大神 100v开关电源想改220v

楼主(2020-01-12):
手里有一个100v开关电源 首先 做工挺好的   还有就很难找这样的尺寸     想改220v的  听说就是换了一个大电容400v的大电容可能用220v的

小弟不才  是小白   在此求助各路大神  看看能不能改220v
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场效管怎么是60V的?只是输出用的吧,最好把开关管拍个高清图看看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管怎么是60V的?只是输出用的吧,最好把开关管拍个高清图看看耐压值

大师你好啊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现在拍照给你看看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管怎么是60V的?只是输出用的吧,最好把开关管拍个高清图看看耐压值

大师  外屏把三极管基本都拍出来了

网友B:
难度比较大,估计得改开关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比较大,估计得改开关变压器。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
这种不是倍压整流的改装难度很大,变压器,PWM芯片可能都要改,还不一定成功

网友:
难度有点大,首先压敏电阻要拆,0.22uf 275v电容要换,大电容要换,整流桥不知道耐压多少的,启动电阻要换,变压器要不要改就不知道了

网友:
直接用一个12v电源代换还简单点,那个v2那路输出应该是7812转换出来的电流很小,找好输出主滤波电容搭上面应该就行

网友:
我之前用100v开关变压器的方案是在220v与开关电源之间加一个220v转110V的可控硅调压电路

网友:
中国制造的可以换大电容变成450

网友C:
不是打击楼主,还是别弄了。不是换1,2个件这么简单,要查资料知参数。你连功率管还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打击楼主,还是别弄了。不是换1,2个件这么简单,要查资料知参数。你连功率管还不知道啊。 ...

谢谢大神指点   我已经放弃了  找到代替的电源了     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
光是想想就很难改,元件得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