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 bga316 U盘主控板 + 三星K9DUGY8SCM 500G

楼主(2020-01-12):
千呼万唤终于盼到了2258H  316的板子,屯在手上的颗粒终于能发挥用途了。
先来看看板子的样子吧。

比较可惜的是单帖的,看样子还有不少空余的位置,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有双贴的。

开始温度上有点高,后来咨询了老板是有个电感问题,更换后确实温度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之内。
好吧,说是正常 还是蛮热的,不过加上外壳应该会低不少。

在跑圈的时候我的温度达到了68度,据群里的朋友说他的最高温度维持在64度。

这颗三星颗粒体质非常棒,几乎没什么坏块。
因为接口本身的限制,我的USB3.0口最高速度也才400mb,所以跑分会受到限制。正常来说跑分会比这个要高!
(谁能帮我解释下~ B250的主板,USB3.0最高不是500mb嘛)

顺便一说 2258H+三星颗粒可以做到全盘不掉速!是的全盘不掉速。这比2258XT不知道爽多少。

最后一部电影~~几秒钟~~搞定~~

网友:
316的少见啊,速度挺不错的

网友:
太浪费了吧,不过这算是最强U盘了,没有之一,我也喜欢58,不喜欢46.主控实在是太弱了46EN

网友:
- -。。。。没用过这么快的U盘。

网友A:
其实应该是你的主硬盘限制了这速度

网友:
这速度,太酸爽了

网友:
牛逼 固态U盘跑圈都不到70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应该是你的主硬盘限制了这速度

应该是桥限制了速度。

网友:
求链接啊,楼主

楼主:
什么连接?板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连接?板子吗?

对对,有的话pm个链接,谢谢

网友:
68°,加强散热吧。

网友C:
ASM235CM是USB3.1的桥接,要在USB3.1的接口上面才能跑到500M/S,楼主这个应该是3.0的接口测试出来的,3.0跑圈我这边最大只有4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M235CM是USB3.1的桥接,要在USB3.1的接口上面才能跑到500M/S,楼主这个应该是3.0的接口测试出来的,3.0跑 ...

原来如此 usb3.1嘛  是新的主板才支持啦  B250没有3.1 好像

网友(2020-03-29):
楼主大哥,是否可以分享这个你用的开卡软件,我也是想这样搭配一个u盘,谢谢了 ,wasfelixid@gmail.com

网友(2020-07-19):
电感怎么看起来像改成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有的话pm个链接,谢谢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11054957313&ut_sk=1.XYwksnlLLtADAHfLoCq6MfgC_12431167_1595217675970.Copy.detail.611054957313.402889783&forceFlush=1

网友:
单颗512g,够奢侈的!不过这个板子到挺良心的,带512m缓存145包邮

网友:
这颗粒好像是 PM961 1t版的颗粒,之前我因为准备拆了做U盘,后面被我修好了

网友(2020-10-10):
楼主大哥,是否可以分享这个你用的开卡软件,我也搞了一套,开不出来谢谢了 ,248254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