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酷柏203H恒温高频焊台

楼主(2020-01-12):
闲鱼上收了一台酷柏203H恒温高频焊台,说是九成新,到手最多6成新,连手柄加邮费去了我110大洋,不够用起来确实爽,把936丢到角落去了,焊电池保护板带线的焊点936根本不能用
1.以前用烙铁,插电到可以焊接要等待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比较受罪,有什么灵感创意冲劲等都在这段时间消耗掉不少。现在是开机看着数字上升,二十多秒就可以焊接了!
2.用烙铁的时候,经常笔点到焊点上,锡没溶,成一块块粉渣状,自己虽然也知道温度不够,放在那里等一会就可以了,但是心急啊,总忍不住使劲按压。现在是一碰上去就是液体。感觉爽。
还有很多细微的区别。这些细微的优点加起来,就是一个舒服的体验!

网友:
谢谢分享。。。。高频烙铁就是爽,谁用谁知道。。。。。。

网友A:
,看着还可以。我在想,这个恒温高频焊台里面的电路板是用什么焊接的?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
加热猛,回温快

网友B:
烙铁头和936通用?

网友C:
通用款,大众脸,应该是和203H一样的复刻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和936通用?

200-k烙铁头,不是936的,工作原理不一样,和电磁炉的原理一样,这个烙铁头相当于电磁炉的锅一样发热,不是936那种电热丝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用款,大众脸,应该是和203H一样的复刻电路吧

这个还好,至少还是双电感的,某宝的杂牌现在都是单电感的了

网友D:
自从用了高频焊台,T12、936都在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从用了高频焊台,T12、936都在吃灰了~

我也把其他烙铁都收起来了

网友(2020-02-13):
这价太合算了。

网友E:
手柄是原配的吗?能休眠唤醒吗?

网友F:
这个是不是比那些什么 942 t12更爽 我想买快克203 是不是比你这个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柄是原配的吗?能休眠唤醒吗?

是原配的.能休眠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比那些什么 942 t12更爽 我想买快克203 是不是比你这个更爽

没有用过快克203 ,手柄可以通用,电路结构一样,效果应该差不多吧, t12就不要比了

网友:
看的我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用款,大众脸,应该是和203H一样的复刻电路吧

复刻快克 5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可以。我在想,这个恒温高频焊台里面的电路板是用什么焊接的? ...

使用波峰焊机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