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音炮升级增加启动电源

楼主(2020-01-12):
先制作开关板用pmos管

网友:
mos管最好不要直接焊到铜板上,如果坏了一个查找和更换都然人头疼

网友:
这单薄的箱体值得这么折腾吗

网友:
~!!这个大水塘,不,这是大水库!!!我车上也有。这个均压板吗?
没见过电容出事的,但是有见过mos管烧着毁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