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解电容咋看电压啊?

楼主(2020-01-12):
买的一包电容,好多不标参数的……看不明白啊……有高手指导下不?

网友:
你先拆一个,不然发这里好像不太合适

网友A:
土豪啊,一下买这么多电容~!

网友B:
拆机件吧,品牌都不一样。各个品牌标识也不同。EF好像是松下的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件吧,品牌都不一样。各个品牌标识也不同。EF好像是松下的标识。

不是拆机件,这种估计是电子厂或者什么的剩余的杂七杂八的混合一起,有直插有贴片,有固态有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一下买这么多电容~!

丢,被骗了……早知道这种标识我就不要了……急着用,现在搞不清电压不敢用。
又单独下单散装的了,又多挨10块大洋……

网友C:
数字后面那个A-B-C-D--E。。。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后面那个A-B-C-D--E。。。是电压

这个查了,但是H的是什么鬼啊

网友:
330 容量
EFK E是松下铝电解25v,105/2000h
J88 批号

网友D:
百度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是个好东西

好多度不出来的

网友:
全都是电解电容!只是封装不同!

网友(2020-06-20):
你才是硬核玩家,搞了那么多电容来玩,同时也感觉好惭愧,你弄的电容我居然认不到,好歹也是修板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