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外置刻录光驱改microUSB接口要飞线,给手机修接口还是要飞线

楼主(2020-01-12):
我之前的笔记本拆了刻录光驱升级了SSD,拆下来的光驱也没有浪费,我买了个盒子把它变成了一个USB外置的刻录光驱
但是有个问题,这个光驱主要的数据接口是MINIUSB的,这根线我家以前很多,但很多都被我改成了typeC接口的后,线就比较少了,
这个光驱在刻录时候一定要另外接电源保证不废盘,但是盒子自带的电源线品质很差,已经坏了
所以我想把供电的接口和主接口都改成microUSB的,这样我就可以使用通用性更强,品质更好的线材了

上次组装过的时候我发过贴,这次改造的过程就直奔主题了
首先还是要拆开,用风枪把这两个座子吹下来。
吹的时候心急了点,弄掉一个固定用的焊盘

准备换成两个microUSB接口

还是和我前面那个改USB HUB的帖子一样,
板子要磨掉一层绝缘漆,重新上锡后,再把座子放上去用热风枪吹吹一下
两边我又填了点锡固定
这里有个大问题,microUSB座子,无论是整体大小吗,还是引脚都要比MINIUSB的小,直接焊的话,对不上PCB上面的焊盘
只能这样焊,再飞线了

线处理好电源的座子,这个主要是辅助供电,两条线就够了。线的话我是用的音箱线
粗很多,为了保证不焊错正负极,还要插个头子,用万用表测测看对没对

正式测试一下,电源接上后,按光驱上的按钮,光驱是可以弹出的

OK,电源的座子没问题了,接下来处理主要的数据接口

飞线,这个座子需要飞4条线,第四脚靠近负极的那个是ID线,
不用接

按照线序把线接在焊盘上,再上机测试一次
没问题了就盖上绿油,等固化后装回去了

外壳的对应的开孔,稍微扩大了一点点
线插上是没问题的了

最后改装的成果 差不多就是这样

每次要看DVD或者要刻盘了,就把两条线都插上

弹出光驱,放碟进去

然后就可以愉快的使用了,线弄丢了弄坏了也没关系,
反正microUSB数据线还是很好找的

————————————————————————————
然后就是这台100块钱淘到的夏普SH04H,上次虽然找朋友飞线把接口修好了
可以正常充电,但是也是时好时坏的那种,我最近是买了一个高倍的放大镜
仔细一看还是BTB座有问题,变形了,加上后盖很软,稍微捏一下就接触不好又识别不出来快充

所以我决定干脆把座子都拆了,直接飞线连接两头会稳定一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029&extra=

拆机的过程可以看我上面的链接,这是第三次修了.....
这个microUSB座我在D+D-上飞了两条线
原来焊盘的位置 正负极也飞了两条线,
这个东西比较小,分两个地方飞线会好点

然后飞线到小板上,线的话我用的是从变压器里拆的那种带绝缘胶皮的线,
比较粗,虽然和焊盘差不多大,但毕竟这么小还是不好飞线,
所以数据那我是连同BTB的焊盘,一直连到电阻焊盘上的
这样会比较稳定一些

测试后,补上绿油 再固化

装回去。这样就很稳定了,怎样挤压后盖,
也没有出现不能识别快充的问题

毕竟是飞线的,线只能用细的,粗了不好操作,
这个充电电流还是有点损失的,之前可以到9V1.5A的
现在只有1.12A左右,小了一些,但还是可以保证在2小时内把手机充满

网友:
方法不错,,技术一流,,日文啊

网友:
猫和老鼠DVD版

网友(2020-03-26):
光驱用得少,我当年也是把光驱拆出来改硬盘盒,后来只用了一根易驱线就搞定了驱动和使用,也很稳定,没上外壳就那么放着

网友(2022-04-03):
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都动手了干嘛不直接type_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