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鱼买的焊台&热风枪大拆解

楼主(2020-01-12):
继上次买过白光FX-888D之后,准备再买一套放在家里,这样过年回家就不用带来带去了。但不打算买太贵的,百十块的就行。主要购买地点就是闲鱼,没事就逛逛。

先扯一会以前买烙铁的经历,小学就买过烙铁,5块钱一把,感觉这是个神奇的玩意儿。
如下图,大概就长这样子。

但是用着用着就发现不对头了,烙铁头老是被烧坏,不上锡。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心里知道一个道理,便宜没好货。
然后一直过了约15年,我滴妈,为啥是15年,因为上大学之前,作业繁重,没时间学习电子方面知识,也没时间拆拆修修。

所以,在大学时候,买了个贵的,当时没钱就感觉很贵。如下图

感觉这个烙铁能跟我一辈子,可是后来又发现问题了。当焊接稍微大的元器件的时候,明显感觉力不从心,焊锡就不化。
后来分析原因,明白了:它这种烙铁,只能控制功率,比上小学时候买的唯一的优势就是功率可调,减少把烙铁头烧坏的概率。但是一旦焊接大的电路板和元器件,
它的热量迅速散失,就凉了。说白了,它没有温度反馈,不能在温度下降的时候及时开足功率。多么伟大的发现。

怪不得后来发现有焊台这种东西存在,因为它有很大优点。真的是存在即合理。搞明白之后,那就是钱的问题了。反正自己平时修修东西,是我的业余爱好,不用来挣钱。
所以买个差不多的就行。所以买了个白光最便宜的。在之前的帖子晒过了,这里就不晒了。但是这种陶瓷发热的烙铁也有自身缺陷。
就是温度反馈可能有延时,毕竟感温器件不是在最靠近烙铁头的地方。

好了,下面就拆开看看昨天刚买的小烙铁。SLD,新力达。

牌子好像不大,管他呢,看看里面做工吧。

面板上有一个干簧管,要用磁铁调整温度。

上面最后一张发热芯是新力达的。发热的电阻约2.5Ω,温度反馈电阻(热电偶)在室温下约45Ω。
然后下面是白光的。

做工明显要好一些。它的发热的电阻约3.5Ω,温度反馈电阻在室温下约45Ω。
数据差不多,不知道性能会不会差很多。希望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拆解的目的不仅仅如此。而是想搞懂大概原理。下面也有一些疑问向大家请教下。
1.里面的BTA12-600B,是双向可控硅,用来调整温度或者说是功率。请问,除了G是控制端,A1和A2区分正负吗?它的控制电路和单向可控硅一样吗
2.里面有一个MOC3041,查了一下是光耦,隔离直流和交流的,但是不太明白在这里具体怎么走线和怎么就把直流和交流隔离开了。

3.下图中标记红圈的LM358运放,为什么被圈起来的一个引脚啥也没接,这样电压怎么做比较呢?

现在学习中最大的困惑就是书本上学的原理相对简单,到实际查看时就看不懂了。

不知道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和这个类似的图纸,并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坑是越挖越大,我现在简单的用的那种 黄花  调温电烙铁。

网友B:
你这个跟宝工那个有什么区别功率方面,无非就是隔离了而已,宝工没记错是60瓦,这个也是60w把,还是上高频焊台吧

网友C:
不错一般用用就可以了,要不是职业维修完全够用

网友:
欢迎长大后入坑,呵呵

网友:
SLD的可以,我有一把可调温的,05年从一个工厂顺出来,你懂的。一直用到现在,感觉质量非常OK

网友D:
看起来很不错,谢谢分享,板子上很多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是越挖越大,我现在简单的用的那种 黄花  调温电烙铁。

说到心坎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跟宝工那个有什么区别功率方面,无非就是隔离了而已,宝工没记错是60瓦,这个也是60w把,还是上高频 ...

等我回家拆一下宝工的,应该没有检测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一般用用就可以了,要不是职业维修完全够用

对的,绝对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很不错,谢谢分享,板子上很多肉

对,升温还蛮快的

网友(2020-04-02):
一般的情况下,936就够用了。

网友:
还有好多好点的焊台,,,,如芯头一体的白光951,,,JBC,,,还有种高频焊台奥科

网友(2020-11-08):
业余的买好一点的936,八秒左右化锡。

网友(2021-12-17):
跟热风枪电路有点类似,主控芯片控制光偶MC3041(带过零检测)导通,驱动可控硅导通的吧。

网友:
热风枪怎么没看到?

网友:
哎!我小时候用的还是火烧的烙铁

网友:
开头也是用便宜烙铁, 后来装监控太影响工作了, 都买了把实益调温的, 后来潮湿环境放了几天, 里面有水汽着烧了.  都换3927 和T12. 现在看了看了, 现在吃灰多的3927都快10年了.
公司用261高频, 家里用坏的实益改的T12.  还有一大堆吃灰.

网友:
敢去海鲜市场了,为啥不搞台高频???

网友:
宝工那把可以焊6平方毫米的铜线,63%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