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NWZ-B183F播放器拆机

楼主(2020-01-12):
朋友的B183F说是电池不行,第一格掉电快,让帮忙换个电池,顺便拆机

主板正面

印象中国产MP3啥的用rockchip的多,没想到索尼也用,型号SDAD9T166

三星4G闪存KLM4G1FEPD,闪存左面小的是收音机芯片5807M

背面

新旧电池对比,卖家说原装因为特殊原因抹除信息

换了电池还那样,网上搜索也有反映说电池不好的,我的B152F还在服役,电池也还可以
和我的对比,B152F的重低音按键直接可以按,这个要进入设置才行,而且B152F带zappin选歌,把每首歌曲中间部分直接播放,这个功能我感觉也挺好,这个B183F也没有,而且没用多久电池就出了问题,这点也不如B152F,那个可是用了8年左右了。
之前SONY NWZ-B152F拆机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6542

最后全家福

网友A:
这真是SONY家出的,看来大发也没落了

网友:
都用上瑞芯微了,就是OEM的低端货而已,大法家的稍微高端一点的播放器都是自家的主控

网友:
小时候也有一个,这个小玩意有FM有个小均衡器,当时感觉这个价格相当不错的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SONY家出的,看来大发也没落了

电池在哪买的,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
电池在哪买的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B(2020-09-30):
这玩意儿能用安国6438复制数据换更大的闪存?

网友:
索尼居然用那么垃圾的主控了,真心失望透顶了

网友(2020-11-06):
买个二手的松下,音质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
感觉现在中端的手机播放素质也不会比这货差了,感觉情怀大于使用价值了

网友:
索尼这种MP3最开始应该是用的STMP3770,停产后才换的RKNano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能用安国6438复制数据换更大的闪存?

就听听歌,换那么大内存做啥,要装一次歌听一生吗

网友:
好歹也是索尼的,效果应该差不了很多吧?

网友(2021-01-24):
好麻烦这年头还bbs

网友C(2022-06-27):
有视频吗?我的屏幕不亮了 也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视频吗?我的屏幕不亮了 也要拆

拆解很简单的,外壳就2个螺丝

网友(2022-11-09):
索尼的不上自己的芯片,说明这还没入门

网友:
国产了啊,很正常,我也一大堆索尼的,都是国产,所以就那样了

网友:
十几年前的话,我也会向买的,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