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外表有编织布的充电线并不好,今天把一个坏掉的编织布充电线剥皮修好

楼主(2020-01-12):
有些事情实际并不是他看起来的样子,比如这种外表有编织布的手机充电线看起来似乎更结实一些,其实并不好,使用时间长了里边的线会发生扭曲而因为表皮的编织布阻碍而不能复位,时间长了特别容易在插头的根部集聚力量导致内部的导线断裂,致使充电线损坏。今天把一个坏掉的编织布充电线剥皮修好。
首先修复USB插头根部导线脱出的问题:

上次凑合用免钉胶粘了一下,奈何免钉胶并不适合这个场景的应用,强度不够,很快又坏的,今天先除掉残余的免钉胶:

然后打上哥俩好胶水,很快就固化了,还来不及塑形,有点不美观,凑合用吧,使用了几年的哥俩好胶水也快没了:

然后再来修复type-c插头这边经常出现的不充电问题,这是因为内部的导线快断了:

脱掉“黑丝袜”,漏出大长腿,切开表皮的胶皮,经过加速弯折,很快就看到是红线断了:

这个一体式的type-c插头没办打拆开维修,只能将导线从根部剪断,拿出自己购买的type-c插头重新焊接装配。把扭曲的线捋直,可以看到其中导线扭曲的程度,四根线都不一样长了:

剥掉导线皮,其中的铜线还是蛮粗的,焊接好插头焊点:
再把插头装进外壳里,但是固定外壳和插头就是一个问题了,只能用到胶水,开始内部使用的一种液体胶水,但是强度不够,感觉内部还是用免钉胶填充比较好,这次没有免钉胶了,只好在外壳接口处和导线根部又涂了哥俩好胶水加固,这次彻底把用了几年的哥俩好胶水用完了:

网友:
同款,红色的,用一两年了,还好

网友:
你这是便宜货,买根好的试试再说

网友:
我买了紫米的充电头带灯的,感觉非常不错,很柔软,接头保护也很好

网友:
便宜的是耗材。。。

外面啥材料只是卖点,和质量无关的。。。

网友A:
哥俩好胶水大法,哥俩好胶水怎么保管的,几年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俩好胶水大法,哥俩好胶水怎么保管的,几年都能用

哥俩好胶水比较好保存,就放在正常室内环境就能保存好几年。

网友:
为什么不用热熔胶啊  好的热熔胶冬天还有点韧性  可以包长些线就不会弯死线

网友:
热熔胶,透明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