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开关电源的高压大功率三极管

楼主(2020-01-12):
最近一阵迷上维修电源,现在市面上九成九的开关电源都是采用mos+变压器+反馈的控制电路,采用大功率三极管的很少见。这不我这就见上了一个,还是坏的。

由于电源残值不高,维修起来换的零件相当于大换血,弃疗。拆都拆开了,总要留点什么,于是拆个管子见识见识高压大功率三极管啥样。

管子是3679的

耐压900V,电流5a,基本上跟现在开关电源的mos参数差不多,常用的开关电源用的5N60c,也就耐压值这管子低点儿。

背面高清图

高倍下看丝印,应该是真品,没有后期打磨的迹象。

中间连接处大约占有总面积的1/3,良心产品啊!

最后来个全家福~

网友:
摸死管导通效率高,所以现在大的电源里很少用双极性三极管了。

网友:
支持楼主发帖,大功率三极管不加个散热片根本没法用。

网友(2020-04-04):
记得搞个漏电开关,
或者是隔离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