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菲都狄都的手电筒

楼主(2020-01-12):
好像是积分换来的,最近不好充电了,拆开来看看,这电池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测量的电压为四伏不到一点,估计坏了,有大神认识吗?想淘宝淘一个换上去试试

网友A:
4V铅酸电池,去掉里面充电电路,可以直接用TP4056模块+合适尺寸的旧手机电池塞进去,比这铅酸电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V铅酸电池,去掉里面充电电路,可以直接用TP4056模块+合适尺寸的旧手机电池塞进去,比这铅酸电池耐用 ...

这个充电电路很差劲吗?我本来想换个18650上去呢,电路这方面不是太懂,没学过,纯粹是爱好

网友:
1L正解,这电路不能充18650。原来的板子,时间电流都不能控制,充锂电池有风险。
淘宝上很多现成的板子。
改起来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电路很差劲吗?我本来想换个18650上去呢,电路这方面不是太懂,没学过,纯粹是爱好 ...

换18650必须换充电电路,你这个是铅酸电池,和电动车的电瓶属于同一种电池。

楼主:
谢谢各位大咖,那我还是老实点换个铅酸电池算了,电路方面不是太懂,只有高中物理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电路很差劲吗?我本来想换个18650上去呢,电路这方面不是太懂,没学过,纯粹是爱好 ...

淘宝TP4056模块,一块多包邮,安装好后用手机充电器充电,没有多复杂,原本的是容阻电路充电,不适合锂电。4V铅酸怎么着连运费也要大几块

楼主:
是这种吗?好像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到led要不要变压的,还有请教一下如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TP4056模块,一块多包邮,安装好后用手机充电器充电,没有多复杂,原本的是容阻电路充电,不适合锂电 ...

可以用以前手机的锂电池吗,3.7伏的

网友B:
固定热溶胶大法,另外那个原电路的充电指示灯拆了。若是18650不带保护板,买tp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以前手机的锂电池吗,3.7伏的

放得下,就行。

网友:
换上个18650或没有用的手机电池也行,外加4056充放电保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热溶胶大法,另外那个原电路的充电指示灯拆了。若是18650不带保护板,买tp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 ...

我截图的这个是带充电保护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截图的这个是带充电保护的吧

图上的带保护板,但是旧手机电池本身就有保护板,原本手电筒灯头是电阻限流,4V铅酸满电4.6V上下,单节锂电满电4.2V,完美替换,原本充电电路必须拆除,4056充电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就行了

网友C:
其实坛友想让你上车,你还差电烙铁,焊锡丝,松香还有配件,陆续你还有很多东西,欢迎入坛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坛友想让你上车,你还差电烙铁,焊锡丝,松香还有配件,陆续你还有很多东西,欢迎入坛折腾 ...

这些我还已有,初中就自己折腾了,可惜大学没入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带保护板,但是旧手机电池本身就有保护板,原本手电筒灯头是电阻限流,4V铅酸满电4.6V上下,单节锂 ...

谢谢!那还是接个18250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带保护板,但是旧手机电池本身就有保护板,原本手电筒灯头是电阻限流,4V铅酸满电4.6V上下,单节锂 ...

请教一下我原来的18650电池带有保护电路,再加个tp 4056的保护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改装完毕,挺成功,唯一不完美的地方是我为了能看清楚充电指示灯,打了两个洞,后来发现是多此一举,热熔胶可以导光的,在此谢谢各位专家的指点!!!!
花费1.65元的type C 充电板,26.5元热熔枪!
自己拆机电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