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亲测 热车放油比冷车放油要干净彻底很多

楼主(2020-01-12):
之前做过实验 也不是实验 是操作问题
夏天冷车放油 放完后 发动车子 机油灯不亮 机油滤芯拧下来后 机油滤芯底座处还能喷出来不少机油 反复多次启动   基本喷不出来了的时候(已经静置一晚上 放油螺丝开的情况下)用空压机吹了 下面也不流  机油灯仍旧不亮 以为传感器有问题呢 5元买了个新的机油压力传感器还没换

后来下一次换油 热车换的 放干净后 如法炮制 一启动机油灯直接亮了 机油滤芯拧下来后发动车子底座处也喷不出多少机油了 所以证明热车放得干净  但是热车拧螺丝比较费劲 怕烫着

之前都是同一辆车

后来另一台车换机油  也是热车换 这次聪明了    先下去冷车把油底壳放油螺丝拧松一点  然后发动车子 让车子水温达到正常水温后熄火   钻到车底下放油

放油后把机油滤芯拧下来   机油尺拔出来  用空压机对着加油口 和 机油尺吹   对着 机油滤芯底座的 进、排口吹  这时候油底壳还能流出来一些机油 都做完之后发动车子 机油灯亮 发动机声音都不对  机油滤清器底座喷不出任何机油 直接赶紧熄火  没机油怕烧瓦

经过3次实测2台车子的测试 发现还是热车放的彻底 冷车无论怎么折腾 都放不彻底 而热车放能放的很干净   因此感觉还是放油干净  这么热的机油 抽油恐怕是抽油机和管子也受不了吧

网友:
热车机油流动性好

网友:
有实践精神是好事。

网友:
热油小心烫手

楼主:
所以 第三次是 先冷车拧松螺丝  热车后  稍微扳手带几下就开了 下面放个塑料脸盆接着 烫不到的  螺丝掉盆里也没事  待会儿冷了后捞出来就行了

网友:
楼主,我只能说你现在知道还不晚。

网友A:
还有冷车放油的?不都是热车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冷车放油的?不都是热车放么

抽油的都是冷车吧 热车油管受不了

网友B:
空压机不好就吹进去水汽跟杂质,没必要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油的都是冷车吧 热车油管受不了

抽机油?闲的没事干?装高端?脱裤子放屁?车都过度保养了,

网友C:
油放完了还发动车子? 意欲何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放完了还发动车子? 意欲何为啊?

为了让机油泵工作下更干净 冷车放油后用这个办法能出不少油  热车就放不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空压机不好就吹进去水汽跟杂质,没必要吹的,

你以为油底壳里那么干净啊,不过用空压机吹就有些过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以为油底壳里那么干净啊,不过用空压机吹就有些过分了

这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这是汽车常识的问题,例如有的人就认为因为懒抽油比放油干净一样,甚至引用4s也抽机油,那个做事不想懒啊?更何况打工的4s问修人员?4s技术还没外面大部分改装店好,他唯一的好处就是明码实价,配件相对有质量保证,维修工具齐全,施工手法相对普通汽修店规范,至于很多配件包括不是厂家指定的机油都是4S点自己外采的,也就是汽配城货色而已。而也有不小的人为维修人员的懒惰而找借口,说直接的他自己也不懂。

干净的衡量是什么?
1.抽比放多抽了一点点算干净吗?(多抽一点点机油就代表更干净吗,干净的定义是什么。)
2.抽油油底壳大范围油泥沉淀物能抽出来吗?(养过鱼的有大鱼缸的都知道强排自然放水比抽水沉淀物更小)。
3.你用的是无油空压机吗?灰尘过滤定期清理吗?压缩机水分排干净了没有,充分沉淀不?
4.空压机管路水分如何,管路清洁吗?
5.要强迫症到用压缩空气吹旧机油,还要没机油打火把润滑系统剩下的部分机油尽量排出一点,到这程度了外围因数不考虑?都做得那么严谨了为什么工具附件不做严谨?
6.任何机油在使用过程中都会产生油泥沉淀与沉积物,与其放油后打火干磨不如用好点的全合成机油提早保养,那么爱惜车了为何保养那么抠门?一年多保养一次多花几百元能吃胖一斤不?
7.汽车最大的磨损在于冷启动,(什么是冷启动自行百度)

要强迫症?学学我,金美孚0w-40半年2000-3000公里保养(还是2部车坚持每天开隔着开半年才能开出这个公里数),常年98汽油,不定期随意tcp添加剂或者HKS燃油添加剂,都是整瓶闷,基本800公里用一瓶左右,都是整箱买,发动机内部任何时候都是金属色。

有时候不是显摆而是过于看中一个东西但是条件又没跟上,我想问那是为什么?为了什么这样做,自己目的明确了也得给他对应条件啊,想得好实际又肉疼钱了那不是乱来?不但求豪华配置,但企业也达到合理的标准吧,如不达到不是傻折腾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这是汽车常识的问题,例如有的人就认为因为懒抽油比放油干净一样,甚至引用4s也 ...

气缸窜气进油底壳的水分比空压机那点水汽多得多,别纠结

网友:
我都是热油抽的 热车稍微放置一会然后抽 齿轮泵几分钟就都抽干净了 至于添加剂那玩意见仁见智 我用的不多 我朝的油就那个德行 一个买菜车 不用太多操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气缸窜气进油底壳的水分比空压机那点水汽多得多,别纠结

窜气除非烧机油严重的,不然窜气根本不多,第二就是窜气就是有水分也是比普通空压机的干净,重点是杂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这是汽车常识的问题,例如有的人就认为因为懒抽油比放油干净一样,甚至引用4s也 ...

楼主两台车,还98号油,很壕啊,一台车车半年才3000公里,是要上全合成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两台车,还98号油,很壕啊,一台车车半年才3000公里,是要上全合成油。 ...

说直白的这些都花不了多小钱,油耗都是百公里13-15L这样开,每年车开资大头是停车费,就停车费一部车每天得50,

反正你不开也是要每天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窜气除非烧机油严重的,不然窜气根本不多,第二就是窜气就是有水分也是比普通空压机的干净,重点是杂质, ...

纠正一下,烧不烧机油和窜气没有关系,建议你百度曲轴箱通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