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2 49寸LG 偏振屏求助

楼主(2020-01-12):
说起这个小米电视,真的质量很差!当初买的时候,用了两个月左右,就出现自动重启,偶尔花屏,黑屏等故障,当时是在保修期内,只是在乡下,寄修麻烦。而且我常年也不在家,家里都是父母在看电视,不懂寄快递,而且这种故障也不是特别影响看电视,只是偶尔发生,有时候看一天都不会出现,有时候一天出现好几次,但关机重新开机又好了,所以就没多在意。然后到了今年11月底,小米电视就开不了机。叫了个本地的维修电视师傅过来,说检测完就主板有问题。当时说维修要五百多。父母告诉我,是不是要这么贵,我查了下淘宝上面大把这种主板买,才一百多,虽然说是拆机的。只要型号对得上,我这台是LG屏的,上面写着偏振式。主板上面的编码也一模一样。所以我就买回来。今天放假回来,把主板装上去,通电,按遥控开机,就看到有点烟冒起来,然后也闻到了一股烧焦味。马上拨掉电源,检查一下主板,发现这张和原来那张主板烧焦的地方一模一样,唉。一通电100多块又没了。这种情况应该就不止是主板坏了吧?电源板是不是也有问题呢?还是关其它的事?电视对我来讲其实没什么用,我也不看,只是父母喜欢看,而且快春节了,快过年,没电视看也不合适。快递都快放假了,但现在还可以下单,只是不要到时再买张主板回来再烧同一个地方就浪费钱了。唉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某个电路短路,导致一通电就炸了

网友B:
只能说你之前找的维修师傅被坑怕了。你弄不了就别浪费钱了。还不如赶紧买个新电视

网友C:
我一直就说小米的玩意不咋地,还总有一群人说好,无奈

网友:
为发烧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某个电路短路,导致一通电就炸了

意思是还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电源板也有问题,那就两张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你之前找的维修师傅被坑怕了。你弄不了就别浪费钱了。还不如赶紧买个新电视 ...

这不清楚,我这边维修的师傅也不是很精通这些的。他说电源板没问题,现在这样子明显也是有问题。我主板买回来是好的,插上去通电又烧了原来的地方。那就是要考虑是不是其板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就说小米的玩意不咋地,还总有一群人说好,无奈

不是不好,是太烂。

楼主:
是的,为发烧而生,一点都没错。

网友D:
不懂帮顶,大佬们是时候展现你们真正的技术了,楼主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板电压吗,主板没问题的话好像烧得地方离白色接插件很近,白色接插件接的东西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E:
小米利润30%,产品当然要缩到极致才可能又做到这么低价,还可以这么高利润

网友F:
你们那里电压稳定吗?可能供电质量也有关系

网友G:
应该是白色的插座那里的连电视的其他地方有短路,楼主查一下,不行的话,再换一台,坛上有位兄弟专业卖电视,可以关注一下,还是挺便宜的

网友D:
好像白色插座就是电源过来的供电,电源应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帮顶,大佬们是时候展现你们真正的技术了,楼主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板电压吗,主板没问题的话好像烧得 ...

嗯,白色的线接的是另一头的电源板上面的。我已经更新了图片,最后一张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利润30%,产品当然要缩到极致才可能又做到这么低价,还可以这么高利润 ...

是呀,小米用料就像以前的神舟电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那里电压稳定吗?可能供电质量也有关系

电压没问题。其它用电器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白色的插座那里的连电视的其他地方有短路,楼主查一下,不行的话,再换一台,坛上有位兄弟专业卖电视 ...

嗯,白色插座是接另一边的电源板,我已经更新了图片。我这次买应该要买电源板和主板。单买主板没用,一样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白色插座就是电源过来的供电,电源应该有问题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