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摩用的树脂切割片连接杆最好用M3的。

楼主(2020-01-13):
网上的那个32mm直接的小树脂切割片,内径是2mm,我扩大到3mm,用大一号的连接杆,固定的很牢。

所有配套卖的连接杆,都不合适,固定不住的,会松的。

楼主:
原来固定螺丝是M2的,配切割片的内径。有一种是M3的,买了好用,卡的紧。

楼主:
还有一种是M6的螺丝,好像是上锯片的。

网友:
用过m2螺丝 的 还带2个绝缘垫,
夹不紧,阻力大了 树脂切片 卡住不动了,
但是轴和m2螺丝还在高速转动。
然后树脂切片就把m2螺丝切断了。

还有一次树脂切片空转中松动,
切断了m2螺丝后 就自由飞翔了。

网友:
看来使用M2螺丝的规矩是DERMEL琢美历史遗留下来的弊端。

网友:
切割好用的还是琢美的3mm杆的 ez lock

楼主:
这个连接杆被迫适应2mm的内孔,根本卡不住。
这是多年行业一个很大的BUG,需要生产切割片的把内孔改下。

楼主:
如果用M4都可以,自己用尖头镊子,或者钉子转几下,就能扩内孔了,不要担心偏了,碎了。
甚至可以用上锯片的M6连接杆,那更紧了。

网友:
卓美有easycut系列快装切割片,但是太贵了,都不舍得用

楼主:
这种小切割片很便宜,又安全,但是连接杆问题从设计就不对。从来没有人用M2螺丝卡的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小切割片很便宜,又安全,但是连接杆问题从设计就不对。从来没有人用M2螺丝卡的住。 ...

带纤维网的不便宜,但是安全; 不带纤维网(红色那种)很便宜,容易碎,对于眼睛就极其危险了。

楼主换加大夹持内径建议很好。M2的螺纹又细又小,经常上歪了或者滑丝。

请提供购买链接,谢谢。私信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纤维网的不便宜,但是安全; 不带纤维网(红色那种)很便宜,容易碎,对于眼睛就极其危险了。

楼主换 ...

棕色的一直没有用,估计容易碎。放心阔孔吧,自己修正下这个行业BUG,买了10年,多次滑丝,所以几乎没有用。现在心里舒服了,以后切割个金属什么的,省力多了。100,120的切割片,太大力量了,也太宽了。

最好带个眼镜用。

楼主:
就是连接杆要仔细问清楚买。配的都是M2,根本夹不住。
买那种玉石切割片的轴,其实一套也才12元包邮。

网友:
我也偶尔用用这个小切割片,没发现有这个问题,这只能配合低功率电机切些小物件,扭矩太大或转速太快了受不了的

网友:
买了一堆接杆和打磨片,去看看什么规格的

楼主:
买那种玉石切割片的轴,其实2个杆子,10个金刚石切片才也12元包邮。m3的孔  行业大BUG

楼主:
棕色的片子,很脆弱,

网友B:
还是金刚砂切割片好用,打磨切割都可以,M3的固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金刚砂切割片好用,打磨切割都可以,M3的固定孔

用那个双网片装到小电钻上,轻松切断钢锯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那个双网片装到小电钻上,轻松切断钢锯条。

双网切割片好像有点厚,前段时间买了个套装,各种磨,还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