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喷墨机里最贵的东西

楼主(2020-01-13):
二手喷墨机虽然便宜可是喷头也用不了多久,还不到一年就堵了,重新买了个,一百多快。旧的拆开看看什么样的。这个结构好像液晶屏啊。

网友:
喷头表面摸上去感觉蛮舒服的

网友A:
一百多真便宜,以前我的爱普生换个头都是几大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真便宜,以前我的爱普生换个头都是几大百

整台机就五六百

网友:
可以试试清洗操作,家里的爱普生隔一段时间不用就会出现打不出来的问题,要执行一次清洗又正常了,套路太深

网友:
这类东西拆了也看不到什么,太微观了。

网友:
如果是堵塞可以酒精泡个一晚上再用超声波清洗一下,如果头没坏一般能搞好

网友:
家用还是买贵一点的激光打印机,喷墨的除非天天用,否则真不如激光的核算。

网友B:
这东西,有用的也就是那条缝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有用的也就是那条缝儿

我怀疑你在开车,并且已经掌握确凿证据

网友:
压电喷头,一百多算便宜的了,写真机用的6000一个

网友:
这玩意儿要是全新原装的得7、8百一个。

网友C:
这种货别说山寨,就是国企估计也是看看的份,就像CCD,COMS一般,所以中国制造还需要加油,努力!

网友D:
我佳能的打印机,改的连供,用了六年多,几乎没堵过,偶尔堵一点,执行清洗打印头就好了。现在的问题是墨水,常年蒸发,彩色很浓,打照片是不行了,黑色还好,比单位原装墨盒打出来黑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有用的也就是那条缝儿

错,是三条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佳能的打印机,改的连供,用了六年多,几乎没堵过,偶尔堵一点,执行清洗打印头就好了。现在的问题是墨水 ...

太浓就兑点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浓就兑点水嘛

就是水性染料墨水,兑蒸馏水和纯净水是可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货别说山寨,就是国企估计也是看看的份,就像CCD,COMS一般,所以中国制造还需要加油,努力! ...

好点的热成像仪到现在还是无法低于千元,最好的热像仪传感器,不像照相机感光片可以买技术。机械臂RV减速器好像跟国外有合同,用了国产会取消合同,国产的RV减速器耐用比国外差点。楼主的打印机喷头,好像是用到类似液晶屏,微观结构复杂的MEMS微机电结构。

网友:
貌似也有台喷墨的堵了,洗了多次不行,放弃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好象是爱普生的打印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