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外观怪异的电子台历

楼主(2020-01-13):
翻仓库找到一个外观怪异的桌面摆件,看屏幕感觉应该是个电子台历,不知为何要设计成老式PC的外观。

屁股后面的样子:

拉出底下的键盘,这货还自带计算器功能,不简单啊:

脑袋后面是个电池仓,里面自带4节南孚电池,不过貌似有漏液的痕迹:

拆除底盖,里面有个负责录音的牛屎芯片模块,牛屎比较粗糙,外围元件比较多,看着用料感觉好古老的样子:

揭开键盘,看到2喇叭,其中一个喇叭连接牛屎录音板,另一个是从脑袋里引线出来的:

喇叭是8欧的,做工比玩具喇叭稍微精致一点:

板子正面分别是录音放音按钮和阻容元件,有两个黄色电容现在不多见了:

拆开键盘看看,里面用了板子,比那种碳膜的好:

普通的导电橡胶键盘,二十多年过去了,橡胶并没有老化:

键盘内部印字,长时间使用字体也不会褪色,喜欢这种设计:

拆开脑袋,里面有块板子,还是双面板:

板子背面好多瓷片电容,还有个蓝色电解看着好有年代感,绿色的应该是热敏电阻,测温用的:

拆下板子看看,上面好大一坨牛屎,不过板子走线还算规整的:

屏幕是通过粉色导电条连接的:

拆完原样装回去,看看电池仓,里面有一块已经漏液腐蚀了:

仔细看了看发现惊喜,两节南孚新旧混用,一节18年的,一节竟然是10年的!这样不漏液也难了!何况南孚本身就是个漏液王!

旧电池电压只有0.06V:

换上新电池,调好日期时间,台历又开始服役。台历计算器自带语音功能,那个女声很好听,比现在的语音计算器柔美多了:

网友:
这东西二十年前可不是便宜货,老贵的

网友A:
这就是20年前报纸广告上的700块包邮586电脑

网友:
想当年我们那里共销社就有一个差不多样子的,我是看了又看也没舍得买,主要家里不给钱啊

网友:
比较古老了,那时电脑还比较高大上

网友:
我记得这是当年最早的网购产品,宣传照片就印刷在小杂志的后面。

网友:
也有一个一样一样的,当年固态录音比较复杂,几秒钟都很费劲,现在不同了。这个固态录音可利用一下。

网友:
我表哥也有一个,啊哈哈。
那个旧电池是-0.06V,已经被反向充电了。

网友:
我家也有同款

网友B:
最尿的是显示器上还有能源之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尿的是显示器上还有能源之星。。。。

肯定达到能源之星标准

网友:
因为这是上世纪末的产品。我表弟曾经有一个...

网友:
这外形确实少见,看样子还带计算器功能了
等牙膏ing

网友:
还好这个2020年没有bug

网友:
小时候有一个,有印象

网友C:
上世纪的产品,外观高大上,内里不咋样

网友D:
和刚才楼主那台比较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刚才楼主那台比较像

当然配置就不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世纪的产品,外观高大上,内里不咋样

当年产品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以现在的眼光看当然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20年前报纸广告上的700块包邮586电脑

700包邮太坑人,70还差不多,如果真有700应该配上点阵屏显示+QWER键盘+软驱存储+8位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