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江苏移动魔百盒 CM201-2刷机问题 M8273

楼主(2020-01-13):
请问大神这玩意怎么刷,遥控器进不了REC模式,哪位大神提供下全套刷机资料,剩余M币奉上,TTL线我有,能否告知下板子针脚定义

网友:
我一个这样的被我折腾得开不了机了

网友:
这个要拆开来接线才能刷的,你去当贝,那里几乎所有盒子都有教程,当然江苏魔百和是最麻烦的。

网友A:
通用包,,,短接啊:R37下方焊点到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包,,,短接啊:R37下方焊点到天线

好像不复杂,几个月前刷过,找了一个包一次成功,是短接,短接哪里忘了,去年我网上查过,有人说江苏移动 CM201-2这个版本刷机容易成砖

网友:
记得是要先从TTL干一个bootloader进去,然后就可以通过TF卡升级了。

网友:
北京版的也是死活都 进不了REC模式。

网友:
前两天在论坛还有人发固件,淘宝买的固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不用拆开,不用刷固件,直接在系统信息界面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okokokok    进去的界面打开ADB,就可以用盒子助手随意安装软件,网上看到湖北广西用这个成功,我贵州的也成功了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复杂,几个月前刷过,找了一个包一次成功,是短接,短接哪里忘了,去年我网上查过,有人说江苏移动 ...

不行的,试了,应该是C77背面打开

网友:
搞定了吗?我也正在搞这个!

网友(2020-06-06):
同问搞好了吗?我也是这个板子。

网友:
网上教程很多的,可以直接刷机,不用ttl,能联网就行,我的那个是长虹代工的,nand版的,我有刷机包,有需要我就发给谁

网友:
LZ成功了吗。有固件发一份啊,同款机型。

网友(2020-07-16):
我一模一样有这款 统一M8273板号的有5台 4台都是短接R37强刷成功 唯独有一台不行,强刷开始后就报错 然后无法开机 成砖了

网友(2020-10-29):
我不记得收的是哪里的2个盒子,遥控器按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节奏,多试几次就成了。那2个和安徽的一样免拆刷包

网友:
我有一台成砖了,开机红灯无显示易视代工盒子

网友:
这个直接刷就行,不需要打开壳子吧!我的成功了!相当好使

网友(2021-01-21):
一个,学习惯成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