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只飞科(FLYCO)FS903 剃须刀拆机简单比较

楼主(2020-01-13):
三只飞科(FLYCO)FS903 剃须刀的简单比较

第一只,购于2007年。这是当时的外包装,写在包装上的卖点之一就是“可充电,可使用市电电源”,意思是剃须时可以直接使用市电。
当时也是奔着这个卖点去的。包装上没有提及的特点是刀网为双刀头单环的。

打开包装,内容还是很齐全的。

剃须刀主体和电源线。电源线是飞科专用螺旋线,质量不错,长度足够,弹性大小比较合适。

还有一把小刷子。

FS903剃须刀正面。推动式开关,只是中心凹陷,没有防滑纹或其它防滑设计,如果手指上有油(早上起来后手上很容易有摸脸粘上的油),推起来就会打滑。
绿色半透窗里面是充电指示灯。

FS903剃须刀背面。有鬓角修整器,一个固定螺丝孔,印有剃须刀参数等信息。

单环刀头。

打开刀网,看下里面。注意联轴器是双指叉型的。

电源插口,直插220V电源。不知这种插口是不是通用标准,试过几种类似插口电器,好像通用性不高。

关闭状态的鬓角修整器。

向上推那个有月牙形凸起的部位,打开鬓角修整器。这个推钮的防滑做得就比前面那个开关好,尽管很少用到它。

拆下背面的一个小螺钉,先提起电源口端,即可打开后壳。

电机是JINDA的2.4V的FF-180PA-2758,两只FLYCO定制2/3N 280mAh 1.2V Ni-Cd电池(电池是串联的)。

充电和电机用电由内部的开关电源提供(电路见最后)。

开关电源的功率管用的是TO126封装的13003。

原来的充电指示灯亮度较低,看起来很昏暗,用了一段时间后换了一只当时较为炫酷的蓝色LED作指示。

2013年,原装那对电池其中一只彻底失效,第一次为它更换电池,是一对拆机的10400(7#电池)。10400比原电池长出一截。
电池一端仍用焊片焊接在PCB原位上,另一端加一段焊片也能焊接在PCB的原焊接点上。

并且长出的那截正好悬在内部空间里,位置刚刚好。

一年后(2014年)换上的那对电池性能又下降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因为是旧电池),再次给它更换了一对拆机电池。
受空间限制,AA(14500)电池不可能装进去,当时用了一对性能也已经不太好了的老手机电池拆出的10500电池。
10500电池又长出一截,这样,电池两端都不能直接焊在原焊点了,只能用电线做软连接,使之能自动适应有限的空间。
好在还能正好盖上后盖。再大一点的电池是肯定装不进去了。

趁着这次拆机重点拍摄了刀头部分的照片。

单环刀片。

单环刀网。

刀架。

组合在一起。

2008年。因为那时有两个常住地,不愿来回带着这些东西,就买了第二只FS903。
这是第二只FS903的外包装,买的时候没注意外包装上介绍的特点,以为和第一支一样的。后来发现这时的卖点已经变为“双环极速刀网”。

刀头部分,可见已变为“双环极速刀网”。

打开刀网。里面最明显的变化是联轴器变成了三指叉型。

与第一只的刀头对比一下。差异显而易见,即使其它所有结构尺寸都一样,这两个刀头也不能互换使用。

拆开后盖看下,除了电机没有标签(电机另一面也没有,看过了),其它结构没什么变化。

电池还是那个电池,电阻还是那个电阻,开关管还是那个开关管。

两只放一起对比,发现PCB的版本也换了。

2009年,为了送人,买了第三只FS903。
当时已经拆开了,不知为啥没多留下几张照片,只拍了这几张。第三只的外形仍然是前两只的摸样。

刀头肯定是所谓的“双环极速刀网”。内部最明显的变化是双电池变成了单电池。电机也应该换成了1.2V的。

仍然是开关电源结构,但PCB彻底改版(整理后的电路图见最后),单节FLYCO定制AA600mAh Ni-Cd电池。

PCB背面,可见充电指示用的扁平绿色LED,还不在指示窗正下方,需要指示窗导光,所以同样很昏暗。

改用一只加工过的(圆形磨扁)翠绿色LED,安装在指示窗正下方,亮度大增,比原来那只漂亮多了。

前面两只在使用过程中陆续换过几次不同的电池(飞科定制的电池质量实在不怎么样)。总体的使用感受还可以接收。
FS903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直接插着交流电使用,这对使用这种Ni-Cd电池的剃须刀来说是很有用的功能,因为电池会在你不经意间就没电了。
直接使用交流电时剃须刀转数高于只用电池时,剃须感觉较为爽快。
而后面改版最大的败笔就是单环改双环的刀头。个人认为,如果刀片刀网的用料和加工精度能够保证,改成双环对提高剃须效率或许有那么点帮助,但意义并不大。
这种剃须刀电机转数并不高,相对来说内环刀片的直径更小,线速度更低一些,所以双环刀头在使用中更容易发生夹胡子的情况,这是我的切身感受。
双环刀头对刀片刀网的加工精度要求肯定更高,这对国内企业来说仍然是个难题,飞利浦松下等名牌企业的制造水平直到现在好像还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所以在某些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还不如好好在单环刀头上下些功夫,而不是跟风玩噱头。

下面附上当时整理的电路图等信息,供有需要的坛友参考。

双电池版本(早期):

单电池版本(后期):

网友:
真细心呀,买了三个一样的,我也买过飞科刀头的,用久了,也是电池不行

网友:
现在的话,可以换锂电池加电机限流电阻,再加4056充电板和USB手机口等。

网友:
这几个的电源开关还都是拨动开关!

网友:
手工焊,手工剪脚,真牛逼

网友:
飞科的刀头不行 我换成飞利浦的刀头绝配啊

网友:
我06年买的飞科用了大概10年后电池不行,换了个两块多的电池继续用到现在又三年了,充电用的工频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飞科的电池确实很一般

网友A(2020-02-12):
你的电路图画的太漂亮了,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图画的太漂亮了,用什么软件画的?

Protel 99 se。

网友(2020-07-03):
最近卖给儿子的就是飞哥与飞利浦之间选择,后来还是选择了后者

网友(2024-02-03):
啥时候外观漂亮的国货能不在看不见的核心零件上省钱呢?马达省几毛,电池省几毛。

网友:
这几年飞科以及国内各种自有品牌外观和做工提升很大,单看外观和做工已经跟外国品牌没什么差距。但剃须刀片变成双头,感觉刮的不是太干净。留意了下国内所有牌子,都是双刀头了。感觉这么做可能是为了躲避飞利浦的专利的无奈之举。